看这条船,双电机串联?

楼主(2006-09-11):
(无正文)

网友:
第一次见能否拍个近照?

网友:
能否对比一下单机和串连速度差别?

楼主:
网上搜到的图片,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个人觉得前后串联好处很多,比如与单机相比同等扭力时转速高一倍,或者说与单机同等转速时扭力大一倍,而两者总电流却与单机相差不大,电功效率提高接近一倍,而且电机工作点更接近最高效率点……我以前也试过这招来提高速度,只是连轴器难度大,用了软胶管,下不了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前后串联好处很多,比如与单机相比同等扭力时转速高一倍,或者说与单机同等转速时扭力大一倍,而两者总电流却与单机相差不大,电功效率提高接近一倍,而且电机工作点更接近最高效率点……我以前也试过这招 ...

比如与单机相比同等扭力时转速高一倍用相同的电池组吗?
或者说与单机同等转速时扭力大一倍,而两者总电流却与单机相差不大两个电机并联工作时扭力是近似的大一倍(不考虑损耗),但电流也要增大一倍左右。如果要保持电流差不多的话,要达到同等转速,电机就要串联工作,电压也要提高一倍。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老贾你好!谢谢你的指正。

1、“两电机串连与单机相比同等扭力时转速高一倍”,细细推敲确实有问题,两电机串连后各自扭力减少一半,转速应落在最高转速与单机转速的曲线交叉中点,例如最高转速20000,单电机工作转速为10000,两电机串联后为15000。(同样电压条件)

2、两者同样扭力时电压相同,总电流相同(当空载电流较小时可以这样考虑,空载电流大则总电流比单电机大)。因串连电机每个电机工作点扭力减少,此工作点的电流大致是单机的二分之一

3、“……同样转速时扭力大一倍,而电流……”这段话单独来看确实不对的,的确是电流加倍,与我的本意有出入。我整体的意思是双机串连与单机相比,总电流相当。考虑不周,谢谢提醒。

4、我还没有考虑电压问题。老贾提到了电压问题,非常有启发,双机串联或许还可以提高电压大幅提高输出功率。

谢谢老贾,不对之处万望斧正!

网友B:
希望楼主来张特写。。。谢谢。。看看轴的连接。。。和细部照片谢谢。。。
这可是好东西

网友A:
如果四电机,两串联,再两两并联,驱动正反双桨,不知有刷高速电机有破百的潜力吗?

网友:
把单个电机做长点估计效率会比这样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来张特写。。。谢谢。。看看轴的连接。。。和细部照片谢谢。。。
这可是好东西

个人觉得连轴器可以用万向节、软轴代替,难度在于将一前面的电机轴向后弄出来,一不小心电机就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四电机,两串联,再两两并联,驱动正反双桨,不知有刷高速电机有破百的潜力吗?

如何大幅提高速度,大家都来提提建议嘛,毕竟玩3060、3080无刷电机的人不多,而且还关系到票子的问题,倒是几元钱的540、550等电机大把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