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打印机接口狗安装问题

楼主(2006-09-11):
G2总算是安好了。但是我的打印机的狗怎么都不识别。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哈。

楼主:
我是W2000的系统。已经手动把驱动安装目录指到G2目录下了啊,还在网上下了那个realf.ini的文件。但就是提示图中的话,郁闷。

楼主:
到是可以在添加/删除硬件向导中发现REALFLIGHT DRIVER,不过是和黄叹号,但在设备管理器中又看不到,怎么处理呢?

楼主:
现在我可以在游戏选项中添加 REALFLIGHT_CONTROLLERW2K了,但老是提示未连接,请问怎么处理啊?我的狗一直插上面啊

楼主:
现在进G2飞机就在原地打转

网友:
现在的计算机 有些并口并不是真正的并口,而是 Virtual Printer LPT port ,也就是虚拟打印口,在这样的并口上是安装不上 并口的 G2狗的。

楼主:
那请教版主怎么解决问题。我的是P3.2,512DDR,ATI9550的显卡

网友:
USB 狗不需要在 XP 下安装驱动

并口狗  看本站精华 LJL 的 帖子,专门讲并口狗的安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请高人看看我的情况,硬件中有了REAL FLIGHT DRIVER了,可是打开G2后仍然连不上遥控

网友:
你的狗是认了,应该是控的问题,开电源了吗?

或者先测试有无音频信号输出。ok?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了,是开始遥控密码没有,重装后可以了。
但又有问题了,我在进入CONTROLLER界面选了REAL FLIGHT JOYSTICK(AUTO)(原来是空白的),遥控就又收不到信号了,而且报上图的错。最受不了的是改不回来了,无法不选REAL FLIGHT JOYSTICK(AUTO),请问怎么好啊?在线等

网友A:
退出 G2 程序
进入 RealFlight G2 的控制面板 (在开始菜单进入)

点击 Teach Support ,输入 技术支持码 CLEAN 点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就把G2的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然后再次启动G2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出 G2 程序
进入 RealFlight G2 的控制面板 (在开始菜单进入)

点击 Teach Support ,输入 技术支持码 CLEAN 点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就把G2的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然后再次启动G2 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清空 RealFlight.ini ...

楼主:
我晕,我又重装了一次,搞得有点异常了

楼主:
顺便问下,怎么能把G2卸掉,控制面版上的卸载好象用处不大
还有,并口的狗一头我看很象音频线那种啊。我自己改了个音频遥控,能不能也用这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