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高手,五寸浆配什么电机

楼主(2006-09-11):
我想用五寸浆达到800-900克拉力,该用什么电机啊

网友:
电机简单,B28的内转子电机也不贵.问题是:
桨/电池/电调

楼主:
呵呆,那麻烦大伙给我推荐一下,三节电,25A的电调够不够啊

网友:
5寸桨,达到800g的水平很困难吧

1700KV的电机,用11V5043桨,到8A电流,才250g拉力,这已经是80W的功率了

实际上2600KV的电机,5寸全油也到16A左右了

再高KV的?电机要定做了,另外,25A的调肯定不够

2040 3200KV的,带4寸桨,11V已经到22A了

其实不用单纯看推力的,你要知道,小桨推力虽然小些,但是高KV以后空气流速可是非常可观的哦记得  功率=Fv
拉力虽然不大,但是乘上空气流速,实际上螺旋桨的输出功率已经很大了

楼主:
那推的飞机要垂直上去,推力不够怎么办?

网友:
用绳子吊上去…

你不用大点桨?
1047的桨,要达到800g的就很多啦,一般也就20A左右

楼主:
用大点浆我也就不说了,因为我的飞机是F-16后推的,翼展只有65左右,用大浆不相称啊

网友:
我有个订做的外转电机,KV5000以上,至今用不上,估计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5000啊,估计电流也超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大点浆我也就不说了,因为我的飞机是F-16后推的,翼展只有65左右,用大浆不相称啊

65的翼展要做到要800g动力才能垂直爬…

那么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减重,减掉100~200g

另外,推重比没必要到1:1以上吧?像真机也不是当3D飞吧,0。7左右的推重比已经很够了,速度上去了,横滚、筋斗都没问题的

要说飞起来,我试过后推250g把650g的飞机飞起来的

楼主:
闷,退而求其次,400-500克的推力,KV值多少?,内转还是外转?配电调几个安的呢

网友:
启迪卖的翼展65的泡沫F16,全备重量才300多克,当时有人用2408-21铃铛带5045桨飞,动力充沛,用原配370带4.5寸也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闷,退而求其次,400-500克的推力,KV值多少?,内转还是外转?配电调几个安的呢

2040kv3500 3S11.1V+4030电流15A拉力500g

网友:
1:建议你看看5irc上新西达的内外转子测试数据,看看有没有满足你要求的,如果没有,就需要特别定做一个马达,你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2:你是F-16为什么要1:1的推重比,可否上个图,那个f-16飞机的什么特征信息都没有,让大家怎样推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