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super CHP与CAP的区别

楼主(2006-09-11):
FF9   super   CHP与CAP的区别谁知道啊,各位老大,谁知道啊,特别是直升机部分。

网友:
现时几乎都是Super版,不是Super的建议不要买。
Super多了一些功能,但并不都是关键的功能。

CHP是直升机版
CAP是固定翼版

功能其实是一样的,油门摇杆的手感不一样,CAP要粗些,CHP要细些。

楼主:
用CAP玩直机      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AP玩直机      行吗?

可以,我们这就有人有A的玩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们这就有人有A的玩直机

那跟你们那里用H版的对比怎么样呢   麻烦你了  呵呵

网友B:
上面不是说了嘛,油门的手感一个粗一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说了嘛,油门的手感一个粗一个细

你好,在软件是有区别吗?手感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还是想具体点,麻烦各位老大.

网友C:
软体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油门,固定翼的油门后面的定位挡板上有凸起有们感觉是体格一个的(很明显),直版的当班是平的,有们很细腻(又不明显的格),还有就是买的时候直版的是四个舵机1000mah的接收电,固定翼三个舵机600mah的接收电
软体上都是支持直升机固定翼及滑翔机,
看了一眼年鉴ff9有船版的(for bo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体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油门,固定翼的油门后面的定位挡板上有凸起有们感觉是体格一个的(很明显),直版的当班是平的,有们很细腻(又不明显的格),还有就是买的时候直版的是四个舵机1000mah的接收电,固定翼 ...

谢谢你的回复,放心了.我把油门后面的压板上套了一段塑料管  也变的"好细腻哦".只要软件没区别,那现在就跟CHP一样了,可以放心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