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手首飞启迪四通赛思那

楼主(2006-09-11):
自己从来没飞过动力飞机(橡筋的不算)

第一架飞机就是从启迪那里邮购的四通赛思那。用的辉盛的2409 KV1000的无刷。600MAH的镍氢动力。TV4F的遥控。三个9克舵机

很快就装好了。安装过程中碎了一只桨 8寸的那个。。。第一次在楼下滑行的时候栽到了沟里第二只8寸桨就又报废了。。。。

现在用的是赠送的另一只7寸的桨(自己刚玩。还分不太清桨的种类)

一直答应带我飞的朋友太忙。而自己又有一种冲动。。。于是自己一个人翘班到海淀公园飞。。

天气大约3级风左右。。手持起飞,一共飞了两个半起降。。前两个正常。第三个没有爬升太高就转弯结果转弯后顺风很难转过来蹭树尖上了。一个倒栽葱就栽到地上了。。。。。

从10米高的地方栽下来。一个机轮破了,机头的泡沫破了。。。还好。自己总算飞起来了。。

这些故事可能大家觉得很平淡。但是对于一个刚开始飞的新手来说。心情还是很激动。谢谢大家。

楼主:
可能是2409配的7寸桨。也可能是今天风比较大。三级。。感觉动力不太强。。。

网友A:
哈哈
我今天也翘班去飞了,不过没去海淀公园,飞的翼龙,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把桨摔断了,就回来了
迎风的时候翼龙会几乎静止,把动力加到最大也不成
本人也是新手,自己摸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今天也翘班去飞了,不过没去海淀公园,飞的翼龙,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把桨摔断了,就回来了
迎风的时候翼龙会几乎静止,把动力加到最大也不成
本人也是新手,自己摸索呢

我们一同摸索。。我飞第三个起落的时候。可能是电池没动力了。逆风起飞后转第一个弯后就回不去了。^_^。就蹭树尖上了。。。

网友B:
2409/KV1000的电机飞这个小塞斯纳是绰绰有余而且电效率很高,不过,玩电动飞机配桨是关键,象2409的功率规格虽然比普通铃铛2408大了50%,但配7寸桨上7-8串的原配镍氢电池,桨小电压低,显然发挥不出它三成的功力,这机升力奇佳,飞上去容易飘下来不难,但动力小了还是要吃亏的,亏在抗风性和低头急拉起时无力,当这两种情形出现时,新手的自然反应和实际必需是截然相反的,不应收油门而是加油增加动能和舵效.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正确

2409用10寸桨都没问题,用7寸显然是不信的,没风的时候凑合可以勉强飞行!

电动飞机最怕风,稍微大点风的时候没有大动力难控制的了飞机!

网友:
用2408-21配方寸浆

这个配置飞一般电动机足够了,反扭力也小.不必用2409

网友:
祝贺你,愿你日后炸得更愉快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用7寸桨没办法。手头没桨了。马上定几个10寸的。几个8寸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9/KV1000的电机飞这个小塞斯纳是绰绰有余而且电效率很高,不过,玩电动飞机配桨是关键,象2409的功率规格虽然比普通铃铛2408大了50%,但配7寸桨上7-8串的原配镍氢电池,桨小电压低,显然发挥不出它三成的功力,这机升 ...

谢谢STCCS111 大大。。我就是按照你发的翼龙安装的方式安装的赛思那。非常感谢你的图片。
另外。如果方便。能帮我配一下桨么?

无刷的2409+18A的 电调 都是启迪的那个套装。
现在的电池就是一组9。6V 的600MAH的。 将来打算上11V的LI。

是配8060还是1047或者是别的桨。我这两天就和启迪定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STCCS111 大大。。我就是按照你发的翼龙安装的方式安装的赛思那。非常感谢你的图片。
另外。如果方便。能帮我配一下桨么?

无刷的2409+18A的 电调 都是启迪的那个套装。
现在的电池就是一组9。6V 的 ...

这么低的电压这么低的KV值,要拉力简单要桨速就很难为它,飞机又不是3D之类的超慢型,高手还好,技术不太熟的人飞就怕会失速,我能想到勉强合适的桨是启迪的9070或仿APC8060。
如果上11伏锂电就好办了,原配那种8060或仿APC8038能胜任。
如果不换电池换电机,建议配个辉盛2408-21或新西达2208/KV15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电压这么低的KV值,要拉力简单要桨速就很难为它,飞机又不是3D之类的超慢型,高手还好,技术不太熟的人飞就怕会失速,我能想到勉强合适的桨是启迪的9070或仿APC8060。
如果上11伏锂电就好办了,原配那 ...

谢谢。唉。自己太多东西不懂了。先陪8060,9070吧。。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唉。自己太多东西不懂了。先陪8060,9070吧。。试试了。

就9070吧,便宜好用!

网友C:
stccs111 为什么给楼主推荐用大直径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cs111 为什么给楼主推荐用大直径的桨?

stccs111说得有道理,这个动力是要这么大的桨。

网友B:
是啊,我本来很怕给练习机上大桨的,很容易因为虚有拉力但桨速不足而失速,我的配置选择是11.1V锂电/新西达2208(KV1300)外转/仿APC(SF)8038桨,要用9.6V的话,电机不变或改用KV1500的型号,配随机的8060挺好.

LZ用的这个2409-18电机KV只有1000,一般用11.1伏锂电也是配10*5/1080/1147才能发挥威力,而LZ的电池的电压也不及三串锂电,上9070桨主要是看中它的螺矩比较大,而且启迪自有的8060/9070这两把桨平衡性好,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本来很怕给练习机上大桨的,很容易因为虚有拉力但桨速不足而失速,我的配置选择是11.1V锂电/新西达2208(KV1300)外转/仿APC(SF)8038桨,要用9.6V的话,电机不变或改用KV1500的型号,配随机的8060挺好.

LZ用的 ...

非常感谢。我定了3只9070。还有8060,10X5的。自己试验一下。也多做个尝试。。谢谢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定了3只9070。还有8060,10X5的。自己试验一下。也多做个尝试。。谢谢拉。

好象还很需要桨保护器

网友:
呵呵,TUG可是经过不少挫折.............哥们,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