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改造过遥控器-外加高放 么

楼主(2006-09-11):
有人改造过遥控器
多加一级  高频功放
使得发射功率增大吗
有的话介绍一下经验啊

网友:
知道振华么?据说他有卖台式的5W,72M高频放大器

楼主:
不知道啊
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我也知道
我怕自己做出来的有匹配问题
以及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复杂,加多一级功放就行啦

功放的输入信号 是从原机装天线的地方引出来的吧

网友B:
高频自激咋办捏???

??????????会烧高放管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改造过遥控器
多加一级  高频功放
使得发射功率增大吗
有的话介绍一下经验啊

偶曾改过27M的老设备,加装高频功放,天线用1.5m中部加感天线......

参看下边链接:

增加高频功放级的老设备

lxd19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曾改过27M的老设备,加装高频功放,天线用1.5m中部加感天线......

参看下边链接:

增加高频功 ...

我的载频是72M的
我想做一个射频放大电路 接到原来机器上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非法!规定发射功率不得大于750mW。

楼主:
没事没事

好象改造高频头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注意

应注意如下:

1、功率放大电路与你的发射的匹配
2、在接线是采用高频电缆,阻抗50欧的
3、注意屏蔽,不要引起自激
4、功率放大电路与天线的匹配,等,仔细的可以加QQ 84153039聊,随时欢迎

www.rc-servicin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注意如下:

1、功率放大电路与你的发射的匹配
2、在接线是采用高频电缆,阻抗50欧的
3、注意屏蔽,不要引起自激
4、功率放大电路与天线的匹配,等,仔细的可以加QQ 84153039聊,随时欢迎

www.rc- ...

我准备明天开始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烧高放管的啊!!!!!!!

可以屏蔽嘛

楼主:
有谁用过三菱的M67743L高频功放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