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字盘三个舵机行程不一~FUTABA 6EXP进~

楼主(2006-09-12):
请问各位老鸟,小弟的450XL 10字盘的舵机不知道为什么行程不一致~有人跟我说在控里可以调,但是不知道详细怎样~

希望有位老鸟可以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10字盘在最小油门状态下是在水平位置,但是推大了之后明显ELEVATOR舵机行程偏小,以致10字盘在大油门状态下是不水平的~

小弟的控是FUTABA 6通~

网友:
你的情况可能是升降的舵机摇臂碰到了十字盘导板,把碰到的地方切掉就可以了.
另外安装舵机时请务必将所有微调归零,舵机置中位,然后切掉电源装舵臂,尽量居中,轻微的偏移日后修正.

网友:
连杆是否装在三个舵机摇臂的同一个位置

网友A:
控设置问题:  检查舵机行程、行程曲线EXP%、微调中立点%、大小动行程量%、舵机盘孔。 最好使用同一品牌的舵机。 CCPM机检查:十字盘模式,CHA、CHE、CHP 的移动方向和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设置问题:  检查舵机行程、行程曲线EXP%、微调中立点%、大小动行程量%、舵机盘孔。 最好使用同一品牌的舵机。 CCPM机检查:十字盘模式,CHA、CHE、CHP 的移动方向和行程。

呵呵~真不好意思......我就是在问这几个东西在摇控菜单的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真不好意思......我就是在问这几个东西在摇控菜单的什么地方......

如果是传统十字盘的机器,调调行程就OK了;
如果是CCPM的机器,你就买错控了,6EXP没有混控,是没法调的!

网友:
不好说。。。。。6EXHP是可以调的。检查一下 EPA看舵机是不是行程设成一样的。

网友:
不用担心楼主,6EHPA是可以调的,我以前也试过这样,就是其中一个的行程不对,但后来我搞好了,但我不记得怎样搞了

网友:
控里有设定舵机行程大小的项目,我用的是9X

网友:
6EXHP绝对支持CCPM

楼主:
嘿嘿,已经搞掂拉~

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起飞的时候飞机不是垂直上升的,想把它调成垂直上升~

应该在哪里调10字盘?具体在控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