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V电瓶来飞36#,练习四面旋停,电流是否太大,可以行得通吗?

楼主(2006-09-12):
12V电瓶来飞36#,练习四面旋停,电流是否太大,可以行得通吗?谁试过,说一下。

网友:
小电瓶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而且有爆炸危险哦 何苦呢

楼主:
主要是电瓶容量大、电流大,用来长时间练习旋停,而且电瓶相对便宜些。今天刚看上一个不用加液的12V7A/12小时的干电池,不知是否何用?

网友:
应该不行的!这个电瓶最大放电电流也不大于10A,除非你旋停电流在7A以下````

网友:
确实是电流可能不够,而不是太大(也不存在太大,等电压下电流只与用电器有关,和电源无关),最好用大功率变压器,当然电直要装配重

网友:
电流不是问题

问题是太重了,电流完全没问题这个我保证(我给电瓶用100A左右电流放过电的)就7A小电瓶也可以上20A,也不容易爆。

网友:
危险!!!!!确实不是搞着玩的,不加液电瓶设计的是用于小电流长时间放电的,绝对不能用于长时间大电流放电,原因是其结构决定的,不加液电瓶内阻都比老式加液电瓶大,这样大电流放电容易产生气体,使电瓶内部压力升高,而一般不加液电瓶都是内部气体自动吸收式的,没有多少排气功能,短时间大电流放电还可以,长时间绝对不行,如果一定要用电瓶,还是用摩托车电瓶好,摩托车电瓶就是按照大电流设计的,有排气口,用着安全,但要注意充电和使用时排气口会排出氢氧气买来时排气口有一个塞子,要把塞子拔掉,在排气口接一根管子,不要把排气口靠近火焰.

网友:
LIANG72

用电脑UPS不间断电源电瓶,,如配山特的12V7AH的电瓶,上40A都没问题,价格大概100元。就是太重,不知可否用。

网友(2006-10-12):
电瓶的重量绝对过重。

网友:
支持你当吃螃蟹的人,没事,20年后又是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