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6-09-12):
我在飞REFLEX模拟器时,发现遥控直升机时出现严重的抖舵现象,就是飞行时在手上没有做动作时直升机会突然做动作,以前很正常,不知何原因

网友:
模拟器 中 有故障率的参数,你看看是不是设置了这个参数?

它会模拟一些故障,来仿真真实飞行中遇到的跳舵或者其他故障。

还有,你的 遥控器和模拟器之间的插座是否已经连接完好?电池是否有松动,以及周边是否有电动工具或者其他干扰源!

可以在你的接口线上套一个磁环来改善杂波干扰。

楼主:
当时旁边的电视机开着,是否和这个有关呢

网友A:
彩电开机瞬间的 消磁过程 对模拟器会有干扰,其他情况下应该不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电开机瞬间的 消磁过程 对模拟器会有干扰,其他情况下应该不会影响

现在换频道也可能有

楼主:
没有换频道,晚上回家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