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买个501平衡冲模块线头该如何连?

楼主(2006-09-12):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全图
大一些,开关打到左边冲3节锂电,右边冲2节
焊得不好看

网友A:
接上电池组时平衡充摸块所有的指示灯闪硕五下蜂鸣器滴滴五声以后就剩下最下面一个绿色的灯在闪动.不管是否充电都一直闪!充电器在充电的过程中按左边第二个按钮,充电器上显示各节锂电池的电压,如果锂电池的电压超过4.22伏(充电器上显示)的时侯平衡充上对应的红灯会闪,

网友B:
按照结构来看,这个平衡冲好像是如果电压过高,就调整自己的电阻和电池的电阻一样,把电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