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改裝600電池

楼主(2006-09-12):
大暴龍電池規格是6S2P,
除了拿來飛大暴龍或大型電機外其用途有所限制,
此外支援6S充電器以現在來講並不容易購得,
且價格昂貴,若不配上平衡器來充電萬一有一個CELL變胖了‥‥‥‥‥‥‥‥‥‥(修了也不會好)
所以小弟還是繼續陽春下去,
以四顆3S1P 16C電池串並後餵養大暴龍!
電池最好買同一批生產的,盡量用新品下去飛,
這樣做好處是萬一 XX 後其餘可以拿來飛小暴龍或小型電機!
而且不用在花充電器的錢!
下圖是接頭製作方法,材料兩對金插外加電池接頭,負極焊公頭正極焊母頭各一對!
先串再並,將兩顆電池串連起來,電壓相等於6S水準!
將兩串電池並連起來,裝機就可以飛了!

网友A:
晕。。光电池有600克。。

网友B:
我们早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这样的动力比原装的6S2P的要差一点哦。。。

网友C:
这龙还真不是人养的

网友D:
这样使用特别是并联对电池的长期寿命还是有影响啊.
我买了两快原装的,飞起来压力大啊.还不过瘾..........
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E:
我也刚买了几块3600MAH的电池用来飞450,长度多了1/3,刚好能装到机头罩内。电充满了还没飞过。不知道效果怎样,以前做的2700MAH的电池组感觉还比较合算,用同样的充电方法和使用方法,原装的鸿飞电池老早就报废了,那足电池充放电次数还多一点现在还很好用,容量下降也不多

网友F:
我也试过,我是新的电池飞起来感觉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