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A=多少C

楼主(2006-09-12):
如是。。。。。。。。。。。。。。。。

网友:
要视乎电池容量而定的!

楼主:
电池上只标7A/12小时,不标容量,是不是指:以7A的电流可放电12小时。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7A/12小时!!!!!!那是电平吧!不算是电池了

网友:
电瓶容量一般是以Ah为单位的哦~~~

楼主:
电瓶上标:12V 7A/12Ah,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12Ah了,最大推荐7A放电,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12ah=12000毫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ah=12000毫安吗?

没错!!!12ah是它的电容量,表示以1A电流放电可以放12小时(是理论值,实际使用接近!)
          7A为额定最大放电电流,如长时间工作大于这个数,电瓶很快就要报废了!

楼主:
电瓶一般要多少A(包括5米导线电阻损失的电量),才能飞36#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