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9-12):
450xl飞起来时抖动厉害,难以控制,大油门时尤其明显,经多次调试及更换零件后效果不大,
电池
是新的.发现每次飞行电池消耗很快,25a电调温度很高,烫手,且飞行时加速无力,请问是否电调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调问题,有双桨吗?如果炸过机可能是主轴或横轴弯了。

网友A:
还有大浆是否平衡?

网友:
无双桨,主横轴无问题.

网友:
桨头夹及固定座都是新换上的.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1.螺距曲线合适吗?
2.尾传动是否有过大的阻力,请检查.
3.双浆或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