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关于 切割垫 的问题

楼主(2006-09-12):
新手问关于  切割垫  的问题

最近刚接触航模,正在学习用KT板做飞机,切割时都是在地板上切的,家里用的是抛光地板砖,刚开始还行,几刀过后,前面的刀刃就卷了,后来发现老手们照片里都是在下面垫的有东西,于是在淘宝找了找,才知道那东西叫"切割垫",打算也买一张,不过发现都好像很小,A4纸那么大,所以想问问,买多大的切割垫比较合理,还有如何分便它的好坏?国产的60*90的不到200块,可有的近300块,不懂,所以来请教一下!对了,再加一句,本人打算以后做木材料飞机的,介于这点,请老手们给予帮忙,给点见意!!

谢谢!!!

网友:
下面垫点报纸不就行了,干嘛搞得那么专业

楼主:
切东西时手感不好,切出来的东西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多钱都花了也不在呼这么点了,做东西就是要精艺求精的嘛!

网友:
简单的很,8MM厚的玻璃1.2M长0.5M宽就OK了.

网友:
垫报纸就手感不好了?!
我切KT就垫报纸,切出来照样边角圆滑。
切的齐不齐,不在于下面垫什么东西,关键是刀快不快(勤磨刀)

网友A:
用这个最好,但不知那里有卖????

网友:
用手术刀,不快了就换刀片
不过正在打算自己做个热切割

网友:
弄块胶皮垫下面,应该不错的,我垫的是用来做密封垫的厚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最好,但不知那里有卖????

淘宝有卖 60*90的台产要190左右 ,日产要270左右

觉的满贵的,要是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可能可以找到代替品,

不过我这里广告店里没有人用这个,也没人卖,找不到实物~

烦啊~~~

所以来问问大家这东西好用不~

有谁用这东西的一定要来说说啊,帮帮新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东西时手感不好,切出来的东西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多钱都花了也不在呼这么点了,做东西就是要精艺求精的嘛!

我切KT板,下面是空的。从没垫过东西。而且用的是1块钱一把的裁纸刀。

边上也不见得起毛。

网友B:
热切割不如手术刀
垫玻璃板就可以了
我一个刀片可以裁7~8架飞机,关键是手法要好,不要让刀刃摩擦到钢尺。刀尖不利了并不影响切割。

网友:
我用的装修用的地板的边角料切的, 一般的裁纸刀.

好像切直线或者切斜口都没有用到过尺子, 直接划条线, 一刀下去慢些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切割不如手术刀
垫玻璃板就可以了
我一个刀片可以裁7~8架飞机,关键是手法要好,不要让刀刃摩擦到钢尺。刀尖不利了并不影响切割。

能不能上个切时的PP,看看怎么切.我的刀尖不利了,就是切不好,只好又换刀片.

网友:
美工刀,切几刀不滑顺了就掰掉一节,还有:

网友C:
不要用60度的美工刀片,用30度的美工刀片

看看吧!下面的图片就30度的美工刀片!!
另外,下面的垫子只要到建材或五金市场上买3--5MM厚橡胶垫子就行了,要多少买多少,便宜的多了!!

范建明上

网友:
我用的是一种餐桌垫,FREE的。

你去家具城卖餐桌的地方,一般都卖那种透明的垫子,你假装感兴趣,一般,老板都会送你一块样品,A4大小,多跑几家,你就有很多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吧!下面的图片就30度的美工刀片!!
另外,下面的垫子只要到建材或五金市场上买3--5MM厚橡胶垫子就行了,要多少买多少,便宜的多了!!

范建 ...

有机会了再去市场上找一下, 争取找到这种 30度的美工刀片.

网友:
我用的三合板..... 装修剩下的

网友:
该答的楼上的大哥都答了!!

该答的楼上的大哥都答了!!

楼主:
刀子其实用手术刀就行,2.5元10片,3元买个刀柄,刀片还有好几种可以选,适合切不同的线条~

主要是垫什么是个问题~

三合板用刀子划几次以后,刀口就会有点凸了,而且切东西时,圆弧线切时容易卡;

餐桌垫在手术刀下,如同泥巴一样,走过去就开了;

还试了做广告灯箱的塑料板,也不好用,容易把刀卡在里面;

玻璃太光滑,切东西时,东西容易动;

今天邮了小块切割垫,等到了试试看,要是好用再买块大的,

回头我把使用情况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用得着搞那么久?

买快5MM的玻璃垫桌子上不就什么都OK了?!砍KT讲究刀法,刀法好的话,KT也不起疙瘩,刀片也不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机会了再去市场上找一下, 争取找到这种 30度的美工刀片.

找不到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