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轻木用AB胶可以粘吗?电机固定座木块掉了。

楼主(2006-09-13):
请教轻木用AB胶可以粘吗?
电机
固定座木块掉了。

网友A:
可以,AB胶比轻木还要结实,但是重。。。。

网友B:
粘轻木是最简单的了,基本上用什么胶都可以,只要不用粘纸用的胶水.用白乳胶粘木头就很好.但要看你的轻木要粘到什么材料上.AB胶粘接材料的范围比较广,但重量要重些,但对于动力飞机这点重量也无所谓.

网友B:
忘了说一件事,如果要粘电机座,最好不用简单的粘接,而要采取一些加强措施.加强方法很多,自己想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用AB胶粘同时加螺丝固定很结实,重量没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