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水平尾翼?

楼主(2006-09-13):
矩形水平尾翼的展弦比, 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

根据 (升力面积*翼弦)/(平尾面积*尾力臂) 约为1, 这样一个经验公式.
可以预期的飞行速度取一个翼载荷, 如 25g/dm^2, 再估算一下起飞重量,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升力面积. 再根据飞机的用途选一个主翼的展弦比, 如 5.5.
如果上反角很小, 那么, 就可以很容易确定主翼的尺寸.
尾力臂也可以根据材料的强度及操作性确定, 如 3.
这时, 平尾面积就确定了.

但是, 最后一步, 需要确定平尾尺寸时, 我不太清楚展弦比应当取在什么范围内, 请各位介绍一下经验吧, 如果哪位前辈有理论方面的知识, 也请分享, 多谢了.
不知道滑翔机、练习机、特技机等的水平尾翼展弦比会不会有不同呢?

楼主:
看到基本上没有人看, 也没有人回贴.

所以, 把标题改为"如何设计水平尾翼?".

网友:
呵呵,"理论贴"很少能热起来的
这里懂理论的人不是太多,懂也是航空理论而往往不是航模理论,争起来没谱的!
这种贴子要热起来,就要有得争,有人说错,而这个错的人往往就是那个先回复的人,放心,一堆螳螂和黄雀守着呢----从本回复开始很快有人来喷....了

网友:
我弄个板凳坐一边看。

我自己做尾翼基本上随心所欲。

网友:
本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看起来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具体的理论不太了解

楼主:
水平尾翼是不是翼尖处理下, 尽量减小阻力就行了, 舵面大小可以随个人爱好设置.

做个圆形或者椭圆的平板尾翼, 也许不错吧.

网友:
强烈支持科普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尾翼是不是翼尖处理下, 尽量减小阻力就行了, 舵面大小可以随个人爱好设置.

做个圆形或者椭圆的平板尾翼, 也许不错吧.

算了吧,一般顶多就是个前缘修圆角的梯形

楼主:
前缘修圆的梯形不见得就比椭圆省事儿.

前缘修圆的梯形, 需要先画个梯形, 再找个双面胶之类的圆形物体找两个切点画弧.
还不如, 去门口打印店, 让他们用8开或者4开的纸, 给打印个椭圆, 然后, 回家粘在硬纸板上, 剪下来, 作为模板再画到KT板上.

再说切了, 前者有3-6条直线, 后者全是曲线, 我感觉切直线不如切曲线容易.

网友:
水平尾翼的长度一般是翼展的三分之一左右 滑翔机和大展玄比的飞机一般在四分之一左右

网友:
"容易切不准"和"容易看出不准"是两回事,我宁愿把"容易看出不准"的切到准,也不愿意把"容易切不准"又看不出来的装上飞机

网友:
椭圆形的尾翼气动性能好些,只要做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