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准备就绪,只差陀螺...

楼主(2006-09-13):
主角:大猫(新手)

任务:让新进的450XL飞起来并且不摔~

已完成:机身机械调整~

未完成:陀螺仪,遥控~

需求:老鸟赐教~

最简单一句,陀螺仪要怎样调???

还有遥控,我用的是FUTABA 6通,除了控制杆之外都不知道怎样用~有什么用~希望别嫌麻烦,告诉一下~

分别是,IDLE开关是有什么用的?,THROTTLE HOLD开关又有什么用?,RUD D/R 开关呢?还有控制杆旁边的4个小开关又有什么用?

最后一个是"THROTTLE CUT"按纽,有什么用的?

网友:
没有就绪,如飞,问题很严重,你会很生气,
向卖给你飞机的模型店多请教吧.
练模拟器.
祝成功.

网友:
看说明书就OK了,一定要搞清楚含意。

网友:
从头开始学,没搞懂设备一定摔机.

网友:
路漫漫啊。。。。。。。。。。。。

网友:
电直这个树林里又多了一只小鸟.呵呵.加油哦.还有老鸟们多帮助下咱们的小鸟朋友哦.

网友:
要多看置顶贴啊,
IDLE开关是飞行模式切换开关,
THROTTLE HOLD是熄火降落时的油门锁定开关
RUD D/R 是尾舵比率开关,由开关来改变尾伺服机的行程量或转动速率
THROTTLE CUT 是油门关断开关。

楼主:
嘿嘿,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小油门时螺距是0度,那倒飞时应该怎样把螺距拉成负的呢?

什么是尾舵比率?有什么用的?飞行模式又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倒飞的时候要切换飞行模式,不同的飞行模式螺距范围是不一样的。一般普通模式为-2到10度,3d模式为-9到9度。直观地说,尾舵比率可以调整尾桨操纵的灵敏度。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会努力学习的了~

网友:
要注意安全呀.........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很注意安全的了,呵呵~

还有,昨天晚上已经试飞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舵机  还有陀螺仪呀,  快点我等着呢,谢啦

网友:
欢迎加入烧钱俱乐部啊

网友:
找一没人的地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