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问题

楼主(2006-09-13):
我是个新手,调机时接一个电脑电源拿在手上试机,有时推到一半油门时就有升力且电源还在工作,有时油门都要推完了还没有升力且电源很容易保护,两种状态都有双桨,都调不好,要怎么调啊?

网友A:
华科尔的产品就是这么样!

网友B:
估计是你的螺距设大了。不要对华的东西报太大希望,但也不要说华的东西就不能飞。多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吧

网友:
调整机机,首先就是保证没有双浆,再就是调整螺距。

楼主:
怎么调都有点双桨啊?不过今天调双桨到最小了还有5-6MM,接电脑电源一半油门就感觉到有升力,要怎么调才没有双桨啊?主轴和主翼轴都是直的.

网友:
调整双浆不要二边调,要以一边为基础来调整,如果出现低油门和高油门双浆问题的话,检查一下大浆夹。螺距最主要的是悬停油门的螺距。

网友:
还有,调整时候,不要大量拧连杆,要半圈半圈来调整,这个过程是要有耐性的呀。

楼主:
多谢各位,小油门时有5-6mm的双桨,再加大油有升力时就没有了,是桨夹的问题吗?桨夹上下摇动有很轻微的动,这正常吗?

网友C:
找个高手带一下,找到本地的模型组织,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D:
对。。。有高手带带会好很多的。。多的你根本无法想像。。呵呵。。调机!!!!我的双浆保证1mm以内。。呵呵。。。眼镜也看不见那么小的间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