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用longshot的机头开了个模具,以后就不缺小机身了!(已加注解)

楼主(2006-09-13):
主要材料,最细的玻璃布不知到规格,偶尔碰上的,稍粗的是0.3的。
1〕用复写板(就是小时候写字用的垫板)按机头侧视轮廓剪出宽30mm的细条。

2)用502直接把复写板细条粘到机头合模线上。

3)在粘好复写板细条的机身两侧刷上水性分离剂(牙科用来做牙齿阴模的),注意用的时候用肥皂做附着辅助。这样分离剂侵润性好点,容易均匀的涂抹。

两面都要刷均匀,阴干。

上胶衣,我用的是E-51。

胶刷上后,静置,让胶在机头表面上慢慢流淌均匀。

准备好第一层用的玻璃布。

用废的续费卡将玻璃布敷上,将中间的气泡逐一赶除,保证玻璃布完全侵透。依此敷上两层最细的玻璃布。

12小时后可以开始敷第三层0.3的玻璃布,一共敷上7层。注意每层之间间隔足够的时间。

待胶彻底固化后把多余的玻璃布多边剪掉。

让后就可以拆掉复写板的细条了。

把另外一面的分离剂用水清洗掉,原来只是保护不被多余的胶粘上。

重新刷好分离剂后开始上胶衣。

以相同的顺续敷好9层玻璃布。

固化彻底后就准备开模了

噼噼啪啪一组以后就开壳拿芯了。

网友:
厉害+[漂亮.如果再给图片配个制作的说明那就更好了~

网友A:
ls的机身很漂亮,

就是短了点。鸡头要配重。4个舵机放起来又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短了点。鸡头要配重。4个舵机放起来又不方便。

机头要配重的情形是尾管全长没裁短还是已裁成说明书的长度了?

网友:
牛啊,不怕原厂家告你吗?!

不过我支持你。

有两点建议:1、使用一次性手套和口罩,保护身体,这样才有资本搞更多的盗版!!!!
2、盗版产品要进行市场推广,让盗版深远意义所产生的价值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我好想感受一下盗版所带来的激动,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最让人受益的是楼主对E51的用法,E51本身并不是胶衣树脂,而楼主把它用作胶衣,有几大好处:1、绝对响

应温总理提出“节约性社会”的号召!

2、普通玻璃布在进行小面积积层覆盖时,特别是在弯角处会“雄”起,非要不停地抚慰它才能“软”下去趴

好。此时若用E51先进行涂刷,待到快固化而又不失粘性时,玻璃布一敷上去就得乖乖的听话。

3、E51比胶衣树脂物理特性要好,价格要便易。

网友:
成品怎么样会是怎么样的,期待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头要配重的情形是尾管全长没裁短还是已裁成说明书的长度了?

按ls的说明书的做法把副翼舵机放到机翼内,(需要超薄舵机,价格较贵,如果使用一般的舵机阻力会增加)。机头要配重。如果把4个舵机都放到机身内,不太好放,很挤。如果能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ls的说明书的做法把副翼舵机放到机翼内,(需要超薄舵机,价格较贵,如果使用一般的舵机阻力会增加)。机头要配重。如果把4个舵机都放到机身内,不太好放,很挤。如果能长一点就好了。

听说LS的尾杆不应全长装入,照说明书的尺寸是要裁短一小段的?
这个长度差别对重心的影响应该很大的.

网友:
赞一个

不管怎么说,先收藏了

网友:
强烈建议加精置顶!

强烈建议加精置顶!

网友:
楼主好人啊!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复制玻璃钢制品的好方法。支持!!!
请教搂主几个问题:1,楼主照片中的“聚酰胺树脂”和旁边的“环氧树脂E--51(618)”有何区别?楼主是只用了“环氧树脂E--51(618)”还是另有它法?如果没猜错的话“聚酰胺树脂”应该是“聚酰胺树脂固化剂,编号650或651”是作为“环氧树脂E--51(618)”的固化剂使用的。不知对不对?如果是的话请问楼主固化剂和树脂的配比是几比几?
                  2,楼主所用的水性分离剂不知全称是什么?用它做分离剂不知效果如何?好脱模吗?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买到,不知楼主口否帮我买点?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请教楼主在铺玻璃纤维布的时候是将一整块玻璃纤维布铺上去,再一点点用卡片刮平顺的吗?对于转角,机头等圆弧部位是如何处理的?因为:玻璃布在覆盖转角,机头等圆弧部位时,特别是在弯角处会皱起,要如何处理才能象楼主的作品那样伏贴光滑?

楼主:
回答

1,楼主照片中的“聚酰胺树脂”和旁边的“环氧树脂E--51(618)”有何区别?楼主是只用了“环氧树脂E--51(618)”还是另有它法?如果没猜错的话“聚酰胺树脂”应该是“聚酰胺树脂固化剂,编号650或651”是作为“环氧树脂E--51(618)”的固化剂使用的。不知对不对?如果是的话请问楼主固化剂和树脂的配比是几比几?

答:“聚酰胺树脂”用做“环氧树脂E--51(618)”的固化剂,我目前是按重量比1:1的比例 使用。如果需要固化快的话适当增加固化剂的重量,一般多2克左右固化时间会缩短很多,具体也没有测算。
2,楼主所用的水性分离剂不知全称是什么?用它做分离剂不知效果如何?好脱模吗?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买到,不知楼主口否帮我买点?

答:这个分离剂是用在牙科脱牙模用的,粉红粘稠液体,脱模非常好,使用可以用水直接清洗。一般在牙科诊所都可以找到,医药器材门市也有售,价格便宜。

还有一点忘了请教楼主在铺玻璃纤维布的时候是将一整块玻璃纤维布铺上去,再一点点用卡片刮平顺的吗?对于转角,机头等圆弧部位是如何处理的?因为:玻璃布在覆盖转角,机头等圆弧部位时,特别是在弯角处会皱起,要如何处理才能象楼主的作品那样伏贴光滑?

答:玻璃布是一次铺上一层,单层布很软的,再逐一刮平顺。转角和折边一般靠胶的粘性不会皱起,有些实在不服帖的折角只要胶渗透的充分,可以多用一点点胶来弥补皱起的空隙,固化后型状保持很好。在上完胶后,最好时常观察,在上一道胶手触有粘性但没有完全固化,有点类似不干胶的手感时再铺第二层布,型状就好控制了。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解答,谢谢.以后在操作中有不懂的还请多指教! 希望看到楼主下一步的过程!预祝成功

楼主:
再补充一点

在刷脱模剂的时候,脱模剂不要用水稀释,直接倒在肥皂上,在肥皂上来回刷几下再刷到阳模上,这样脱模剂的侵润性好点,容易涂抹的均匀。刷完后自然风干,刷3遍最好。 祝你也早日成功!

网友:
楼主,你这做的是阴模么?下一步呢?很想学习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阳模?楼主如果做出成品我要一个。

网友C:
对水性分离剂的选择,如果找不到楼主所用的这种,也可以到卖石膏线条(建材市场里)的地方买聚乙稀醇,也叫PVA,将它按1:10的比例溶入温水中冷却后就得到了分离剂,使用方法及效果与楼主所用的这种一样。

楼主(2006-10-16):
引用 网友C:
对水性分离剂的选择,如果找不到楼主所用的这种,也可以到卖石膏线条(建材市场里)的地方买聚乙稀醇,也叫PVA,将它按1:10的比例溶入温水中冷却后就得到了分离剂,使用方法及效果与楼主所用的这种一样。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用来把石膏线条粘到墙上用的粘稠液体?我们这儿俗名称为“纤维素”,如果是的话就又便宜了一截,1公升/1元

网友:
又要麻烦请教一下楼主,不知道您在做的时候,调好的环氧树脂大概多长时间凝固?我1:1调好后五分钟不到就开始凝固了。还有我没买到您哪种水性分离剂,就用凡士林,搞得胶衣刷不匀,再加上凝固太快更甭提胶刷上后,静置,让胶在机头表面上慢慢流淌均匀啦。谢谢!

楼主:
我用的胶在1:1的比例下调好后4小时左右凝固,固化至少在12小时以后,我一般都是静置24小时后再脱壳,这样保证能够彻底固化。

网友:
想请您帮我买点您用的那种环氧树脂,固化剂,和水性分离剂.不知道行不行?谢谢!我找篇我所在的地方都没买到.

楼主:
我先去看看还有没有,有的话给你消息。

网友:
谢谢先!楼主真好人啊!

网友(2007-01-30):
这家工厂就在做机头,www.zfmodel.com

这家工厂就在做机头,www.zfmodel.com

楼主:
他们是否零售?

楼主(2007-04-11):
后续出机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5975&extra=page%3D4

网友(2007-11-17):
谢谢!!

 谢谢楼主,刚才还你那个帖子还希望能得到制作过程呢。..

现在找到了这个帖子,太感动了。....

如果能再详细点,那对我们这些新人来说就更有帮助了。...

强烈建议能整理成制作教程啊.... 最后能在继续....比如喷漆...等等的教程....

以后一定抽空把买的中航....C182,P51,SU31...都翻制几个....免得总担心摔了...

网友D(2007-12-24):
去掉中间的复写板后,怎样防止两边的模子粘在一起?是不是刷了分离剂就不会粘起来了?

成品表面质量是不是取决于阳模表面的光滑程度?

楼主(2008-02-13):
引用 网友D:
去掉中间的复写板后,怎样防止两边的模子粘在一起?是不是刷了分离剂就不会粘起来了?

成品表面质量是不是取决于阳模表面的光滑程度?

中间的复写板只是为了把做出来的模俱分为左右两半。复写板有厚度,这就是符合材料机身合模线都不在机身正中央的原因。在做好一半模俱后要将复写板拆下,然后再在露出的阳模部份和已经成型的阴模上刷好脱模剂,敷出来的阳模就不会粘在一起了。脱模前最好固化24小时以上,如果有条件加温的化就更好了。成品表面的质量和阳模表面的光洁度有很大关系,表面越光洁,模俱出来也就越光洁。

网友:
嗯,不错,虽然我没经验但是看上去不错

网友:
这好的技术贴要顶!到用时好查.

网友E(2017-01-25):
顶起来,不要停

网友F:
赞!真是高手

网友G:
想问下你合模具时怎么保证不错位

网友H(2019-10-17):
怎么搜藏此帖

网友I:
14年前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我好像还有个longshot鸡头,,楼上的收不?

网友:
路过帮顶 好手艺呀

网友J(2020-11-09):
既然翻出来了就好好学学。

网友K:
复习!温故而知新

网友L(2022-06-16):
真是高手

网友M:
好东东,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