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370电机用11V锂电可以吗?

楼主(2006-09-13):
有谁知道370电机用11V锂电可以吗?

网友:
370能上三串锂电的没怎么听说过,280就有,直径一样,端面的安装用螺丝孔的孔距略有偏差

楼主:
电压高或低对电调有没影响呢?

电压高或低对电调有没影响呢?

网友:
即使电调可以耐高压,370电机也不行,电刷很快会烧掉

网友:
是呀,我的CP2就是370马达的,+11.1V3E锂电,还是原套装的呀。

网友A:
普通的370电机是容易烧电刷的,要用有碳刷的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370电机是容易烧电刷的,要用有碳刷的才行

只见过用过外露可拆换碳刷的280,没见过370,直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见过用过外露可拆换碳刷的280,没见过370,直径一样

我手上就有一串,一个吸一个能吊一人高的370……

网友(2006-10-26):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就有一串,一个吸一个能吊一人高的370……

乱套,,,,上图

网友:
我有呀,我的就是可以更换碳刷的370马达,
我的马达和机机

网友D:
最好还是用380,比370重不了多少,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用380,比370重不了多少,好用多了.

380可以代替370吗?力量是有多,但转速够吗?

网友:
370馬達絕對可用11.1V 3Cell鋰電, 我的FP2及CP2全都用3Cell鋰電, 飛近半年以上馬達沒有發現問題.

网友:
370、380电机能不能上更高电压,好象跟电机绕组、磁强等参数有关系,例如25T 380也就到7.2伏该完蛋,而56T 380可以用到14.4v,后者输出扭力和转速不亚于前者。

网友:
这个和电调有关系吧

网友:
关系

370或380马达:1.转子线圈越细同时每组绕线越多,可上的电压越高,但可输出的最大功率越小.2,同一个电机,减速器减速比越高,可上电压越高,输出功率越大3.同一个电机,螺旋桨直径和螺距越小,可上越高的电压,输出功率越大,4.同一个电机(不改线圈),可上的最大电流不变,过大将烧线圈或电刷.5.同一个电机,减少线圈匝数同时加大线径,可在上面2-4项的条件下加大功率,但最大功率由电机磁铁和转子磁钢决定,对否,请指正

网友:
楼上的兄弟,您每个问题变动两个参数,看家要搞明白不容易啊。

第一条推论有问题,绕组增加,电压高了,输出功率不一定下降,这里还牵涉到电压升高的限度(绕组少的可能只有三五伏,高的二十几伏),还牵涉到最大功率(跟负载大小有关),似乎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二条如果低于最大功率输出点(如超大负荷时低于最高转速一半),提高减速比,倒是可以增加输出功率。如果电机原先工作在最大功率输出点以上(高于最大转速一半),减速比越高,电机工作点越接近最高效率点,越远离最大输出功率,输出功率相对减少。但不管如何单独提高电压可以提高输出功率。

第三条应该分析细致一些,桨(负载减小)和电压增加两者同时变化,输出功率变大变小都可能。

第四条不明白什么意思。

第五条不太明白,参数变化太多,我晕死了。
反正磁铁和磁钢增强后,电流会减少,转速会降低,但扭力会增大,工作点会上移,输出功率增加还是减少具体看负载大小(提高电压也一样看负载)
追求最大输出功率具体就是选择好合适的负载,选择(或调整)电机的工作点(大约是最高转速的一半),使用最高承受电压(其他方面包括降低回路内阻、电机内阻、提高磁强、减少磁损等)。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其实就一句话,KV高的不适合用高电压.至于平衡点在哪,看平时的经验积累了.
7.4V下正常使用的电机/桨搭配,用11V肯定会让电机跟电池大幅度折寿,用不了几次就玩完.

我记得坛子上有位XD说过,如今电机/桨/电池的搭配都已经是公式化了,照着表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