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好难飞啊

楼主(2006-09-13):
我的60#好难飞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好吧。调试很重要的。

网友:
第一,如果你是新手,什么机机都难飞的,第二,如果你不是新新手,就是机机还没有完全调整好,还没有发挥它的极限稳定性出来。慢慢来啦,多看看论坛。

楼主:
我是新手呀,谢谢你们的意见!

楼主:
诚意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正确调试?关键在什么位置?

网友:
目前的经验:
1,先确定遥控的各个小开关是否OK,说明书上有,然后用最后3个按钮调整油门、螺距、陀螺仪曲线(啊,是否是这三个,忘记了,查书吧)
这些适宜了以后
2。调整双桨,机器平衡,罗盘的平衡
3。地面上先粗调下,不要让飞机飞起来,观察飞机在动舵的时候是否反应异常。
4。青蛙跳下,看看机器调整的是否正确,是否立地以后打转、左右倒,不对的话,停机微调。一般轻微的摔下没事的,我从1米高劈下来到木地板上都没事,当然油门记得收的快点…………此外我目前用的有刷电力,比较温柔……嘿嘿。会飞了换上无刷的再来

网友:
调整,还是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