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大龙600的电机可以用什么电机代替?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06-09-13):
想上600了,但电机还不是很满意,有其它的可代替的吗?

网友:
亚拓600套装不是已经含了电机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买呢

网友A:
亚拓600套装电机外径为42.2mm,性能行的话可用7字头的有刷电机代替,外转子无刷电机就用45开头的无刷电机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600套装电机外径为42.2mm,性能行的话可用7字头的有刷电机代替,外转子无刷电机就用45开头的无刷电机代替.

学到,改日试一下

网友:
你看看影片中的电机合不合你用..

影片比较长一点.但是保证你看的目瞪口呆

影片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