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直驱电机DIY实验(固定式实验台实验,飞行实验)

楼主(2006-09-1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N多大米终于找到一个30槽电机的软驱.(在此特别感谢ziyoudj的无私帮助)

仅换磁钢通电实验(为获得初步参数)

取得初步参数后进行了N多次的不同槽数不同绕法和不同磁钢数(规格)的实验...手都绕肿了

经过反复实验,初步确定采用0.49的漆包线/16匝/28磁钢/进行动力实验准备.KV值是430.用60#机的旋翼头和软驱轴承座做了个简易实验装置

装上实验台(用软驱架做的)

电机安装在下面

运转

失败的实验中被甩弯和破坏了的部分主轴,轴承,支架

初步结论待续....上图先

楼主:
实验报告

基本参数:
    定子:    30槽,6片0.5MM的矽钢片,直径64MM,0.49漆包线绕16匝
    转子:    28块7*5*3.5的N35强磁钢,外径74MM (跟60#机大齿轮相同)
    KV  :    430,12V电压下100%油门空载转速是51XX
    电机重量:180克(包括主轴)
    旋翼头:  60#机塑料旋翼头
    大浆:    36#/60#ABS浆,螺距调到跟真实飞行一样,0度/6度/10度
    电调:    好盈40A/UBEC
  收发系统:WK60#机6通原装控收.油门/螺距曲线都调到直线.其中接收摔坏,经常瞬间失控
    电源:    3E2200MAH/12C(其中一个单体轻微大肚子)
    实验台:  5.25寸软驱架改装
    固定方式:两个2寸小台钳夹紧

    实验进行的不太顺利,中间还几乎出事故.因为CCPM移植过来造成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实验架被固定的原因.多次把实验台震脱.大浆动平衡把主轴甩弯30多度

实验过程:
    启动和低速运转都非常好.毫无启动之忧.即使启动负载很重也可以正常启动.还没有遇到过启动不起来的情况.(窃喜)
    在此特别夸奖好盈电调,原来我用WK30A电调怎么也启动不了,耽误俺不少时间.而且甩弯主轴时好盈电调的"突然遭遇重载停转"的功能发挥作用.因为事故是瞬间的我都没反应过来收油门
    逐渐加油门到50%时大浆转速是18XX转/分.运行平稳.电流大概是2A多(估计钳型表不准).
    加油至60%油门转速是20XX/分.电流是5A多.此时震动比较大.不敢继续推油门了(前次继续推油门一下子把主轴几乎甩断,其状比严重炸机还惨,可惜忘记拍照).
    快速拨动油门杆大浆的跟随性极佳.齿轮传动的简直不可比.这个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
    打方向舵和副翼转速有较明显变化.(低速状态)
    50%油门连续运转10多分钟.电机温升很低.转子温热,大概40度,定子摸不到.估计铁损不大.完全可以接受.

    至此出于安全原因实验暂时停止(人拿遥控器可以躲远点.但房间里2台21寸1600*1200的液晶显示器处于危险之中).

实验分析:
    从实验中看50%油门转速是18XX,空载测试是28XX.转速跌落较大.看来此电机铁心截面积小了一点点.工作点偏了一些.再加1-2片矽钢片并把磁钢数增加到32(或40)就可以把50-60%油门的转速提高到2200-2400左右.但即使是目前的情况如果把油门推到80%应该转速能上到2300左右...飞机离地没有问题
    从实验结果看..直驱电直完全没问题.电机的重量保守地说可以做到100克左右.60#机的电机+大齿轮+主轴是105克.在同级别的电直里算是最轻的了..基本不存在超重问题.
    震动大一方面是大浆的动平衡所致.另一方面是基座被固定死.震动完全被运转部件所吸收.如果直接上飞机实验比固定实验台好.因为飞机不被固定可以较好消化大浆动平衡的振动.
    接下来是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把油门推到100%.看转速能否超过2500转/分.这点非常重要.电直的工作转速在2200-2600之间.达不到这个转速实验就算失败
    下一个实验就是直接上机实验了.目前直接的困难是60#机的皮带轮在大齿轮的上面.跟450/36#等机相反.直接上60#机结构上有点麻烦.
    换机!!!继续实验

另:题外感受:电直的力量超出想象,震动破坏几乎是瞬间出现的.所以提醒采用手拿飞机查看双浆的魔友们注意:这种方式跟固定机座运转差不多.要小心呀.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

网友A:
一两年前在国外网站看过这么玩的。

网友:
没想到好盈电调能够驱动28磁钢30电极的无刷电机真厉害.

网友:
支持LZ!期待试验成功!

网友:
顶,期待后续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年前在国外网站看过这么玩的。

你看到的是照片还是录象?我只看过照片,结构是平板空心线圈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到的是照片还是录象?我只看过照片,结构是平板空心线圈式.

哦,我看的也是照片。

早对做马达失去兴趣了。

我主要是想多飞~~~弄这个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当然不是指所有人,说我自己而已。

如果你喜欢动手,那祝你成功。如果你想好好飞,那劝你还是停止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看的也是照片。

早对做马达失去兴趣了。

我主要是想多飞~~~弄这个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当然不是指所有人,说我自己而已。

如果你喜欢动手,那祝你成功。如果你想好好飞,那劝你还是停止 ...

嘿嘿~各有所好啦.飞是为了玩.DIY也是为了玩

楼主:
实验继续

实验准备:
    把两台液晶显示器脸对脸的贴在一起(挨打就挨在背面吧).把转速表悬挂在旋翼上方.对准大浆上的反光帖纸.通电.
    先用WK30A电调实验(好盈电调的装飞机上玩去了).
    靠~~~无论如何就是启动不起来,还发出恐怖的怪叫.
    后用辉盛30A电调实验,缓慢推杆才可以启动(看来还是好盈的电调好).

实验过程:
    接好电源后,拿着遥控器躲在门外进行操作.辉胜的电调推杆到40%就超过2300转了.继续加油直到转速到达2560左右.低头看遥控还没到50%油门.稳定一会正想继续加油.突然实验台剧震.赶紧收油检查.三个带弹簧垫圈的M3固定螺钉震掉了两个.于是用更大螺丝刀上紧.在把所有螺丝紧一次继续实验.逐渐加油到50%,转速到了27XX.接近2800.此时感觉房子家具空气都跟着震动了.景况真的有点吓人.不身临其境很难感受到那种恐怖.实在是不敢继续加油了...逐降低油门稳定在2300转速.稳定运行几分钟.停下来摸电机温热.检查各螺丝都无松动.

    从实验数据上看其结果修正了上一实验得出的电机铁芯截面积偏小的初步结论.
    这个电机的动力飞60#机级别的电直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为什么好盈电调和辉胜电调差别那么大?

实验小结:
    电机参数基本合适.仅需少许微调.(加多点磁钢和增加少许匝数).
    固定式实验台实在是不可取.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继续实验必须在飞机上(非固定式).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某魔友发的一个直升机旋翼实验出事故的录象).
    改进转子结构.减轻重量,把单向轴承和尾旋翼驱动做在一起(已有初步方案).

   虽然没推上100%油门,但是实验数据完全覆盖电直的工作转速.实验台直驱电机实验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
剩下的看来得收个旧36#鸡鸡继续进行下一个实验了

   拆台!

网友:
此帖要顶

不然总是看老外们玩。国内牛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同意,不要见到新创意都是老外的。

网友B:
佩服啊,我也一直想弄个的,不过我是想弄个小不点,不是这么大的,呵呵

辉盛电调的近角是中等,好赢的你可能设置了最低,这样启动比较顺利,但是最大功率会小一些,看来对于多磁极的,最大功率下降很多啊,呵呵

期待你解决皮带传动的问题,呵呵,那样整个直升机基本就没什么动静了,只有大桨划破空气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啊,我也一直想弄个的,不过我是想弄个小不点,不是这么大的,呵呵

辉盛电调的近角是中等,好赢的你可能设置了最低,这样启动比较顺利,但是最大功率会小一些,看来对于多磁极的,最大功率下降很多啊,呵呵 ...

好盈的无论设置什么进角都能顺利启动.辉盛的必须设置大进角才可以启动.WK的不会设置.怎么都启动不了...

直驱不仅是安静.而且根本就没有扫齿一说了

要弄小的容易呀..3.5寸软驱从12槽到18曹铁心都有呀.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的无论设置什么进角都能顺利启动.辉盛的必须设置大进角才可以启动.WK的不会设置.怎么都启动不了...

直驱不仅是安静.而且根本就没有扫齿一说了

要弄小的容易呀..3.5寸软驱从12槽到18曹铁心都有呀.很好 ...

问题是现在没有合适的旋翼头,希拉贝尔全效应的,300级别的,最好是皮带传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啊,我也一直想弄个的,不过我是想弄个小不点,不是这么大的,呵呵

辉盛电调的近角是中等,好赢的你可能设置了最低,这样启动比较顺利,但是最大功率会小一些,看来对于多磁极的,最大功率下降很多啊,呵呵 ...

是哟~你说的有道理.我用好盈电调的不同进角试下.刚才没反应过来,好盈电调加速慢可能是与进角有直接关系
.............................................................................................................

    知道什么原因了.此电调的油门行程被设置成适应6EX控的了.现在改过来转速就上的快多了.但比辉盛的还是慢些.
    高进角和低进角在2000转/分左右时只差100多转(高进角转速高),似乎影响不是太大.高于2000转没试.可能差别会大些
    改过油门行程50%油门转速已经超过2200转/分了..哈哈~这个电机完全够用.功率储备还很大!!!

楼主:
实验修正

经GYRO指点.用好盈电调修正过行程和进角(高进角)后实验数据如下(尚未拆完的实验台又被重新组装起来):

    50%油门转速从原来的18XX转/分上升到22XX转/分.完全可以适应电直大浆的转速要求!!!且功率储备足够大.对减轻重量十分有利

    经过仔细设计的转子方案在我的60#机也可以进行飞行实验了.不用收旧鸡鸡了

    争取最快的速度进行飞行实验.
在此感谢GYRO.

网友:
支持楼主的科学态度,严谨作风!

网友:
DIY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并且些乐趣并不比飞飞机要差。

网友:
好厉害,不能不顶!!!!!!!!!!!!

网友C:
楼主辛苦了啊,KV430高了,换32磁铁吧试试,饶线不变,KV会在370-3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啊,KV430高了,换32磁铁吧试试,饶线不变,KV会在370-380左右...

磁钢是定做的.要改只能将就把这个磁钢竖起来放.不知道效果如何,要不就重新定做

网友:
顶呀,,,我们关注着...............

网友:
有机会我也要试试!

楼主:
飞行实验准备

看我加工的60#机的直驱电机:
        重量:157克(包括皮带轮和主轴.电机净重137克.还可以减)
    电机厚度:11.5MM

可惜呀~~~单向轴承被我装反了

楼主:
电机装上60#鸡鸡了

因单向轴承装反了..所以旋翼头也跟着反着装...
    初步通电转了一下..真的好安静哟~~~只有大浆破空之声油门推100%没问题
但是发现尾旋翼也要反...麻烦
可能还有东东要反....
........................................................................
晕呀~本来我是改了金属旋翼头的.正好跟塑料旋翼头相反.白改了

楼主:
试飞!!!

经过N多次的反向安装.调好螺距.终于可以试飞了.加油到50%左右.飞机就离地了.但是大浆转动方向相反,造成离地后飞机右滑.操作上非常不适应.家里空间也比较小.所以最高离地大概就20-30MM,留空时间2-3秒.因留空时间太短拍照几次都不成功.
    哈哈~不管怎么说成功了:
    蛙跳N次后.停下来摸电机.很热!!!估计有70度左右.尤其是铝合金底座.比转子温度都高.
分析发热原因:
     1.铝合金底座离线圈太近涡流很大.
     2.设计底座时未考虑涡流问题而把铁芯轴承室基本填满了.一方面造成铁芯截面短路,另一方面减小了涡流电阻.败笔.
     3.铁芯矽钢片比较厚(0.5MM)
    实验台上测试启动都非常顺利.但是在飞机上实验如果油门推快了却启动不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调控时给调乱了?
     这种大浆反向旋转是无法详细测试性能的.考虑改用纤维棒来制作底座,重新安装单向轴承.继续测试

     直驱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爽.飞机根本就没有任何噪音.就听见大浆划破空气的声音.在飞机离地的瞬间连起落架摩擦地面的声音突然中断都感觉出来了.爽呆

楼主:
反装电机

今早起来把电机反装,然后把旋翼头等再反装回来.调试好后通电试飞,终于稳定的飞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声音小的原因,总觉得大浆的转速比较低(一个人操作不好测试),但飞机的稳定性也不差.飞了大约一分钟,停下来摸电机很热,电机底座烫手.看来涡流损耗太大了.
    如果转速偏低说明电机参数不合适.考虑调整参数.
    实验台测试结果和飞行测试结果差别还是比较大
......................................................
综合测试下来..大概只能飞行1分钟左右.电机就巨热.动力下降.铁损太厉害了

网友D:
是否高度正常的悬停?
航线飞起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高度正常的悬停?
航线飞起来怎样?

悬停没问题...航线我还不会.但现在的电机可能不行.发热太厉害.需要调整一下
飞起来除了风声没有其他声音.无声飞机

网友D:
期望你快点成功
以后可以搞个适用于CP2的吗
还有尾电机
呵呵,两个无刷,就不用传动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望你快点成功
以后可以搞个适用于CP2的吗
还有尾电机
呵呵,两个无刷,就不用传动齿了。

CP2用3.5寸软驱的电机就可以了.我也有一架CP2呢

网友:
先将这个搞到实用吧,再做其它就有合理参考了。

网友:
希望李哥的飞机早日成功 我永远支持你的DIY精神

楼主:
铁损!!!???

重新做了一个尼龙的底座,并把匝数增加到21匝,磁钢使用28个(KV350)或32个(KV300).飞机动力明显增强(28磁钢动力好过32磁钢,可能是磁钢尺寸是专为28磁钢定做的,排放32个时磁间隙比较大).但是留空时间最多1分钟就突然动力下降.摸电机转子和磁钢都温热,但是铁芯烫手.铁损巨大(空载时发热不高).
    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计算下来大浆2400转/分时磁场交变频率1200HZ,不算高.
    0.5MM矽钢片太厚?
    动力突然下降是磁钢的温度已经上升到居里点?导致磁性消失?
    磁饱和(似乎不象)?
    看来直接用软驱铁芯做电直直驱确实有困难.
    记得以前看过国外直驱电直的照片.采用的是空心线圈.是否也是因为铁损太大?
    是否有一种类似于烧结的磁性材料,工作在几千HZ时磁导好而电阻大,就象高频磁环或高频变压器一样?

请高手支招帮忙分析和提供信息

网友:
还是先给CP2做一个吧,功率小或者问题会少点。

网友E:
热量高是铁芯太薄,再迭加几个若厚度达到1厘米以上发热量将明显降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量高是铁芯太薄,再迭加几个若厚度达到1厘米以上发热量将明显降底。

加铁和加铜都可以,但是都有限制,加铁到10MM一定会超重的.

不过此电机铁芯截面积确实太小,才1.5*3

楼主:
哈~原来是我的螺距太大了

因为实验过程中总是拆拆装装.螺距发生变化.因此转速下降造成电流过大,此时估计接近磁饱和了.再推油门就只有发热的份了..
    经过仔细调效螺距,现在可以轻盈稳定的长时间飞行了(目前电机+尾翼驱动比标准的超重60多克).

    但是电机发热还是比无刷普通电机厉害些.分析此一方面是铁芯截面积过小.另一方面是矽钢片太厚,如果采用0.27MM(或0.35MM)的矽钢片发热情况应该改善很多.

飞行是采用32磁钢,KV=300(测试完其他性能再试飞28磁钢KV350的).

现在家里没人,无法拍照.晚上上飞行的照片(争取也上录象).

曙光初现~~~~~~~~~~~~~~~~~~~~~~~~~~~~~~~~~~~~

楼主:
试飞照片和录象

室内炸机:http://www.6rooms.com/watch/109073.html
室外试飞:http://www.6rooms.com/watch/109359.html
    惨~拍录象时炸机(才拍了30多秒).ABS大浆轻微折痕,主轴轻微弯曲,横轴弯了,Z轴断了,尾管和机身处连接塑料头也断了,更换零件后(主轴大浆未换)后飞行.电机一点事情也没有.似乎感觉更稳定.

室内试飞体验:
    操控性没什么显著变化.起飞感觉很轻盈(或许是声音小的缘故).
   飞机的振动极小,耷拉着的电机线都没有丝毫晃动(参见室外录象开始时的画面),在主轴轻微弯曲的情况下能保持如此稳定主要是因为电机和飞机之间没有任何刚性的连接.大浆的振动和电机之间会有相互抵消作用.作为航拍或偷拍该是最佳选择.
    足电飞行3-4分钟后就感觉动力有轻微下降,分析应该是铁损发热造成的效率下降(或者是直驱的效率比减速器低?).此时停下来摸电机和铁芯手指大概只能停留2-3秒.烫手!所以不敢一次飞行超过4分钟.
    直驱的飞行感觉跟普通电机驱动完全不同,因为无高速电机和齿轮噪音,声音小了很多.室内飞行信心也足了很多.大浆风声尤为突出.
.........................................................................
室外飞行:
    一大早(7:00)就去小区草地上试飞.环境不大,树比较多,但很安静.
    飞行第一感觉是飞机非常寂静.3-5米外基本听不见什么声音了(高度和耳朵一样高时).
    飞行第二感觉是动力明显较普通电机弱.快速拉升反应不明显.显的太温柔了.一点都不够暴力.作为一般的悬停和航线应该还可以.参看录象
    飞行高度大约是7-8米,范围在半径10米之内,时间3分钟

就此看来此电机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1.发热问题(不太难解决)
    2.重量问题(较普通电机系统重了60多克)
    3.动力偏弱(跟1(发热问题)关联)

综合评价:
    优点:1.声音极爽.除了大浆的空气动力声音外无其他干扰噪音
             2.振动极小,得益于电机与飞机之间的非刚性连接,且电机和大浆之间有相互抵消作用.当然电机的陀螺效应也贡献不小.
             3.简化了飞机结构和受力,安装电机跟安装大齿轮一样.也便于其他设备的安装和布局.
             4.降低故障率.提高了耐摔能力.因为去掉了高故障率的高速电机和大齿轮减速机构,彻底告别扫齿.

    缺点:1.重量是否能减到普通电机水平?
             2.直驱的效率是否比减速机构底?
             3.???
           望大家以自己的飞行经验来说说

楼主:
发热

经过这几天的满负荷实验飞行,取得大量数据.今天准备联系0.27的矽钢片加工铁芯.拆开电机一看:
    NND~~~赛钢塑料都融化了,见图

    但飞行却没受任何影响,也没感觉到异常.加工这个底座时老板吹嘘此材料能耐200度的高温.~~~

   200度是夸张了点.但估计使用中温度到100多度应该是有的.损耗确实太大了.估计吃掉功率的1/4-1/3

楼主:
开心

今天用直驱电直参加深圳模型飞机趣味赛.虽然因准备不足飞的不好(连电都没冲满).但获得特别改装奖,在此感谢深圳遥控模型俱乐部和天地飞公司.
把DIY进行到底

奖品:

网友F:
今天我也看了比赛,在旁边听了几个高手说你这飞机尾浆转数不够快

网友:
还有人说你这飞机太静了,可以去做间谍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我也看了比赛,在旁边听了几个高手说你这飞机尾浆转数不够快

60#机是这样的.我就拆了普通电机和改大齿轮为直驱电机.其他的都没有动
今天原来没打算参加的.所以电池都没冲满.飞的不好。录象中是正常的飞行状态

网友G:
直驱的效率肯定是最高的,也是最安静的,而且寿命最长。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直驱效率高还是减速结构呢?
觉得总效率还是减速结构效率高点。

直驱的效率肯定是最高的,也是最安静的,而且寿命最长。因为能量传输的过程中没有多余的环节。
这肯定是以后技术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模型里是否使用直驱还取决于其它的因数。

至于现在我们感觉减速结构效率高点,是因为机械结构以及电机的设计是按这个来进行优化的,

这就好比将一个现代人放到热带雨林里去,结果不适应,但是我们不能说现代人是垃圾,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驱的效率肯定是最高的,也是最安静的,而且寿命最长。因为能量传输的过程中没有多余的环节。
这肯定是以后技术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模型里是否使用直驱还取决于其它的因数。

至于现在我们感觉减速结构效率 ...

  他所说的效率应该是指动力系统的效率,既从电机,减速组到旋翼组成的动力系统.因为电机的负载曲线和旋翼的工作曲线(转速,升力等)不一定能匹配的很好.所以减速机构在这里是作为匹配器,使电机和旋翼都工作在各自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样系统的效率才高.
  直驱的关键就是要制作出一台能直接匹配旋翼工作的电机.

  0.23/0.27MM厚度的矽钢片(板料,自己加工铁芯)真难找呀.都被放1.5次飞机了.各位DX帮帮忙吧

网友I:
在转子上开减重空,散热条件好了发热情况是否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转子上开减重空,散热条件好了发热情况是否会好点?

会好一些.但不解决根本问题.现在是铁损消耗的功率太大了(现在的电机跟电磁炉差不多).动力不足

网友J:
对楼主的能力无比的景仰啊,最近我也想玩玩,但我知电机的驱动电路,不知是否愿意发出来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楼主的能力无比的景仰啊,最近我也想玩玩,但我知电机的驱动电路,不知是否愿意发出来让我学习学习

驱动就是无刷电调呀.我用的是好盈40A/UBEC

网友:
为什么减速结构效率高呢?
减速组本身就有能量损失
直驱电机的效率要比减速组的要低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0.23/0.27MM厚度的矽钢片(板料,自己加工铁芯)真难找呀.都被放1.5次飞机了.各位DX帮帮忙吧

我想你能不能用0.5MM的找家平面磨磨至所要的尺寸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你能不能用0.5MM的找家平面磨磨至所要的尺寸行吗?

矽钢片表面带绝缘层的.一磨就没了
    谢谢关注.我已经找到5KG,目前正在加工.没想到用线切割加工矽钢片真慢哟.铁芯加工下来要30个小时
造价高昂呀

现还在东莞加工.预计2点钟加工完.一会去拿.晚些上图

楼主:
矽钢片

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
   线切的,漂亮啊。
我这怎么就找不到一家加工店呢

网友:
真的佩服啊!大软的电机哪里可以弄到啊?

楼主:
淘宝上买的

但是合适的很难买到.我都买了10多个才找到一个合适的

楼主:
新矽钢片电机

用加工的新矽钢片将铁芯截面积调整到9平方MM,可是又把KV做的太高了点(还没测试,估计有500以上),但是已经可以爽飞了.动力充沛,一口气飞完一块电(室外).估计有7-8分钟,摸电机温度估计70度左右.
     回来准备测试一下KV值,调整好了再试

   用好盈电调测试KV值是354.辉盛电调是366,不知道该如何取.但总的偏高一些

网友:
真的太佩服了!!!!!!!!!!!!!!!!!!!!!!!

楼主:
可以爽飞的新电机

电机重130克....继续减重中........

网友L:
真佩服楼主
做了这么多矽钢片,能卖些给我吗?我也想改60#.
留个联系方式,有空交流交流.QQ:11558069.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佩服楼主
做了这么多矽钢片,能卖些给我吗?我也想改60#.
留个联系方式,有空交流交流.QQ:11558069.

不好意思,加工时间太长费用高,我只做了三个电机的铁芯,现在电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实验,三个铁芯自己做实验都很紧张.没办法给你了
        其实你可以先找个软驱电机试下,用这个铁芯做还要绝缘,叠片,平整比较麻烦

网友M:
希望楼主能做能用在450上的产品
有的话我第一个定

网友B:
转子还是需要打孔,减重,另外,安装座够重的,呵呵,想想能不能把定子直接安装到机身上
转子想点别的办法固定,一定要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还是需要打孔,减重,另外,安装座够重的,呵呵,想想能不能把定子直接安装到机身上
转子想点别的办法固定,一定要轻就是了

        转子不是不想打孔.打孔对减肥和散热巨好.但是我加工的地方师傅技术不太好.我不敢打.怕动平衡做不好.
        定子已经被我打成马蜂窝一样了 ...还可以继续减肥...
        目前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难的)问题是通过实验寻找出一个最佳的综合参数.以达到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和减轻重量的目的.

网友:
从头看到尾看了快半个小时了
做机机要比飞机机更有意思,我是这样认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希望楼主能做能用在450上的产品
有的话我第一个定

450的初步研究了一下.有几种方案.下图是其中一种..按图中方式要加长皮带轮轴,反装尾翼齿轮.但是尾翼驱动依然是齿轮,有噪音(虽然小了很多).感觉不爽.
现在正在优化电机.450迟早要搞的

楼主(2006-10-13):
降低了温度的电机

现在飞完一块电铁心温度是70度左右.最早实验飞行温度是110度 (使用热电偶温度计测试)

网友C:
楼主有恒心,我狂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恒心,我狂顶.........

呵呵~爱好啦...
你是飞固定翼的吧?玩过电直没?这种电机飞电直那声音太爽了
你也是专家啦,希望在减肥和提高效率方面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