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6-09-13):
我的恒龙M26坦克。费掉了以前的电路板.动力系统接了2个电调,一个混控.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改炮台,下午把炮台的3个电机线接到了3个9克小舵机的马达上。但无法控制。有的通道根本没反映,有的通道失控,把连接炮台马达的线断开。舵机又可以正常控制。无任何问题。我是把舵机的后盖打开,把线直接连到马达尾部的正负2极.其他地方无任何改动。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恒龙M26坦克。费掉了以前的电路板.动力系统接了2个电调,一个混控.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改炮台,下午把炮台的3个电机线接到了3个9克小舵机的马达上。但无法控制。有的通道根本没反映,有的通道失控,把连接炮台马达 ...

要把舵机的马达去掉..把炮台电机的两个引线接在舵机马达焊点上..记住要把电位器调零.这种方法有轻微抖舵现象.杰伦5号串了个40欧左右的电阻,据说克服了抖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舵机的马达去掉..把炮台电机的两个引线接在舵机马达焊点上..记住要把电位器调零.这种方法有轻微抖舵现象.杰伦5号串了个40欧左右的电阻,据说克服了抖舵现象

真的克服了抖舵,但注意,除了炮塔转动电机外,上面那两个电机都不能接舵机,会烧的,负载太大了。。

楼主:
已经改完了。谢谢2位.付出了一个舵机的代价。

网友:
楼主,把你改装的方法也说说,让后面的朋友们也学学,看到你也付出一个舵机的代价,模型是一种很烧钱的快乐,但也不要让大家在走你的后路了,谢谢

网友B:
炮塔直接用个5A的小电调不就OK了嘛,还用舵机,也不嫌麻烦。小电流的双向电调用国产振华就可以了,30几元钱

网友:
我早就说了烧舵机,怎么还有人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炮塔直接用个5A的小电调不就OK了嘛,还用舵机,也不嫌麻烦。小电流的双向电调用国产振华就可以了,30几元钱

哪有卖的呀?我就是找不到小电流的双向电调呀?烦请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卖的呀?我就是找不到小电流的双向电调呀?烦请告知一下

多留意一下本论坛的“R/C模型-批发、零售、团购 ”区,那里是淘宝贝的最佳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