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IDEA,理论上可做眼镜蛇的像真机

楼主(2006-09-13):
没有图哈,只是有这个想法,目前还没条件行动
先在这发表一下,有条件的同志希望你们都能成功

正文:
看了SU47的图纸后突然发现,前小翼与后升降舵配合,可以达到更高的机动性,更接近于真机的水平

因此我冒出一个想法,保持前小翼不变,把后升降舵于方向舵弄成不可活动的,然后用尾喷代替方向舵和升降舵

也就是类似于SU27的尾喷,当然,动力需要采用函道的,喷嘴可以用汽车空调上的120度的出风口做喷嘴

用方向舵去控制喷嘴排气的方向来控制飞机的转向,这样不但提高了机动性,而且在做眼镜蛇的时候飞机的停滞

状态同样可以获得相应的动力,使飞机更加灵活,起飞滑距离可以更短

嘿嘿,先YY到这,大概意思是这样

网友A:
矢量推力,理论上是可以做,可是,那动作可是集成了好复杂的操作系统的.......模型比较困难哦

网友:
1、不用涵道,现在的涵道推力大都不理想。
2、控制舵面必须保留,不然关动力的时候无法操控。
3、矢量推力只做上下即可,与升降舵联动。左右矢量意义不大。
4、已经有多位前辈在N种机型上验证过。

网友:
矢量喷管,人才呀!!!!!

网友:
我在SU27上试验了这种技术,但是发现太灵敏了,相当难控制。。。。

注:不用涵道,不用整个喷管偏转。

楼主:
其实现在想想,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升降舵控制前小翼,和升降舵与喷管连动,这个是可行的
并且保留方向舵和副翼的独立功能不变,至于升降舵与喷管的连动,可以用一跟轴把他们串联起来,很多像真机的升降舵都是这么弄的,只要把喷管串上就行了

xunicheng 说的函道动力小,这个我同意,的确是这样的
单纯的靠机械能转换动力,效率最高的的动力其实是螺旋桨,不过我考虑可以改造一下
函到风扇也采用串联方式,采用不同螺距的扇叶,类似于真机的压气机,当然这里的问题就是电机的选择了

gale  你的SU27太小了,肯定难控制啊,我的方案说的是1米以上的像真机,飞机大一点操控性和稳定性就体现出来了,不过动力会略有下降,电动的缺点体现就是动力不足,要不然路上跑的全都是电动汽车了,无奈啊,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核电池!像终结者3里 啊诺丢的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推力,理论上是可以做,可是,那动作可是集成了好复杂的操作系统的.......模型比较困难哦

连动的,不复杂,和升降舵一起连动
老B你手比较厉害有空做一个吧,上次我不知道在哪看到有人用SU27做过(像真机),现在找不到录象了

网友:
可能不容易控制。

网友:
我在小SU27尾部进行了水平尾翼延伸,使得水平尾翼的部分进入了通气道,实际上是构成了矢量推力,试飞中发现飞机太太太灵敏了,没有不改进前好飞,而且动作的灵敏主要体现在速度和幅度上,我认为不配合计算机控制,靠人的反应速度反而不好控制。

改矢量后,小SU27可以在空中轻松进行筋斗动作,而没有改的时候,这个小SU27只能做到眼镜蛇,就是翻不过跟头(动力不够)。

网友B:
我用小三角试验过,后推,loop半径可以非常小,大攻角慢飞也很轻松,眼镜蛇也能做到,就是后仰超过90度然后再回来。

涵道串联,皮萨上有人做过测试,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三角试验过,后推,loop半径可以非常小,大攻角慢飞也很轻松,眼镜蛇也能做到,就是后仰超过90度然后再回来。

涵道串联,皮萨上有人做过测试,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大哥给个连接,串联测试结果怎样??乐观吗??????

电动最后还是一句话,动力问题
想增加功率就要增大电机,提高电压,增大电流

网友C:
首先自己研发出大功率的函道吧,不然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自己研发出大功率的函道吧,不然没用的

目前研究出的结果就是不同螺距的扇叶串联,组成类似简易压气机的结构来增压,动力方面就可以降低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