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摔

楼主(2006-09-14):
情况汇报:XD们,昨晚练习,陀螺仪从机上脱落,不受控的圈,打在墙上,很深的痕,也划在心里
友情提示:很多陀螺仪是用双面胶粘的,时间久了会老化,从中间脱离(我用的是240原配双面胶)
灾后统计:碳纤大浆、横轴、主轴、舵机、尾管、尾翼组..................唉,不说也罢
科技畅想:有否可能遥控器增加一个“定”的按钮,危急时按动此键。

网友:
很标准的摔机,其实如果你飞前随便看看、摸摸设备的话,搞不好可以避免这次摔机。

我用的是汽车装修那种双面胶带,想拆下来是要用力地,你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401的双面胶要撕下来也要花大力气。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两个平面没有弄干净?

网友:
陀螺外面再用扎带扎一下就安全了,虽然难看点,但基本不会出事

楼主:
谢谢DX
双面胶是从中间断的,两个胶面仍很结实.应该是橡胶老化了.
另外:我这没有女孩飞,喜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