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高频头

楼主(2006-09-14):
futaba高频头的电路包括几个部分呢 ?
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
不太清楚了,就只知道是装在那个机背后面的小盒子里

楼主:
是不是包括 主振电路 缓冲级 和高频功率放大电路 呢?
那5跟线 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啊?
高手指点一下啊
或者有人有烧坏的高频头借我研究研究啊

网友A:
信号入
电源

高频出

想研究,就找个天地飞的6通,里面的高频板和F的高频头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入
电源

高频出

想研究,就找个天地飞的6通,里面的高频板和F的高频头是一样的。

你这个是按顺序排的吗  从哪端开始

楼主:
还有就是
进入高频头的信号 是 PCM脉冲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进入高频头的信号 是 PCM脉冲信号吗?

可以是PCM,也可以是PPM,两者只是指令信号的编码方式,与高频头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包括 主振电路 缓冲级 和高频功率放大电路 呢?
那5跟线 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啊?
高手指点一下啊
或者有人有烧坏的高频头借我研究研究啊

看看下面的电路图,也许能帮到你哦!
这是小日本早期Futaba发射机(8通道)高频头电路图,是偶根据实物测绘滴,有没有错误不敢保证,仅供参考:

lxd1954

网友:
还是斑竹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的电路图,也许能帮到你哦!
这是小日本早期Futaba发射机(8通道)高频头电路图,是偶根据实物测绘滴,有没有错误不敢保证,仅供参考:

http:/ ...

刘老师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的电路图,也许能帮到你哦!
这是小日本早期Futaba发射机(8通道)高频头电路图,是偶根据实物测绘滴,有没有错误不敢保证,仅供参考:

http:/ ...

非常感谢啊
我想把发射功率加到2W 该怎么改呢

楼主:
这个是FUTABA FP-TP-FM 高频头

谁帮我把 那五个接线对应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FUTABA FP-TP-FM 高频头

上边的是功放管,下边的是激励管,可能是.

楼主:
功放级的电路图能不能画出来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以前是这样的。

网友:
没用不懂高频改不了,你要是懂高频,把推动级和末级的官子都换了然后再把相应的偏置改下就可以提高功率,或者在天线端再加一级放大,何况4910的管子额定输出功率最大0.9W。加到2W没有任何意义。你如果能改出来可以直接出新的高频头了,也没必要在它的基础上改,高频电路就那么点器件,改和重做一样麻烦,还不如自己做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