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旋风被AB胶腐蚀了,怎么补救!!

楼主(2006-09-14):
我的小旋风被AB胶腐蚀了,怎么补救!!
如图:

网友A:
腐蚀的地方弄干净,
粘合适的KT板进去
用泡沫胶拉
谁叫你用AB胶呀?不知道会腐蚀嘛?

楼主:
泡沫胶都用了一只了。。。。。。。。。。。。。。

网友B:
把有颜色的挖掉灌热融胶试试。

网友C:
最好的补救方法是先用泡沫填充,热融胶固定,再挖漕补一条炭管加强,就你现在这样去 飞=一定炸!!

楼主:
碳纤管!好主意!!!!!!!!!!

网友D:
把电话卡用胶贴上去,结实着

网友E:
小意思
把难的部份从后面到前整体切去,要切齐整,再用KT板双层插入加泡沫胶补上OK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用胶带缠一圈即可.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F:
对了,这个应该不是腐蚀,AB胶反应时放出很大的热量,这个应该是把泡沫热化了,其实粘泡沫用泡沫胶可以,用乳胶也可以的,我的小旋风就用的乳胶,很结实.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泡沫胶也不能用多了,多了一样会,,, 把烂的地方挖掉成一个矩形,用KT填充,
交接的边用很少很少量的胶两者互相磨擦把胶磨薄,然后取出KT,等2-3分钟后再将KT快速插入,
最好再能在翼上绕一圈宽面的透明胶,搞定。

网友I:
或者可以去买504胶,也是AB的,不过没腐蚀,干得慢,但是十分坚固

网友J:
碳纤补强 人家机翼分开的怎么飞的阿 就当时两片机翼好了。。。

网友K:
切掉,用KT填充就行。。。。。。。

网友L:
搞定了吗?我也是新手,随便说两句,你看看吧
把AB胶部份全部切掉,最好让机翼两边的挖掉部份一样,省的机翼重理不平衡,然后在缺两侧再挖上梯形巢,再用泡漠板切出一个整体来,和挖空部分形状一样,只是要大一些,厚一些,然后涂胶硬塞进去,切记不要填充部分不要做的太过火,防止机翼变形,等完全干了以后,把多于部分打磨掉再贴上透明胶带,需要贴在机身上的那部分不要贴胶带,最好里面加根碳杆。
乱说几句,不对地方请指出~

网友M(2007-07-09):
AB胶大量使用会放出热的,,大概也有个一两百度吧~

网友N:
从中间将机翼全部切断,两个半翼磨齐再粘接到一起.

网友O:
直接胶带补拉,不用那么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