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可能被群欧的问题?关于电虾的。

楼主(2006-09-14):
我看着像F1车的前车身,虾又比较小,浪大又会跳,能不能把那两个臂改成像车子用的避震的呢?引用一下

网友:
那样更不稳定... 路是硬的 水是软的

网友:
浪大会跳应该是虾属于划水型吧
至于加避震  你实践下吧  呵呵 不过应该要很软才行

网友:
這設計意念有點像將方程式跑車改成四驅爬山車功能。大膽創新!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但好像不太实际吧

网友:
有老外做过,不理想

网友:
给楼主加点佐料——做个三发动力虾!两个浮筒增加动力驱动和自平衡能力,也许避震就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了。
估计小弟也会被群殴……

楼主:
忘了个,虾的屁股好像忘了考虑了.不过重量主要在虾身上应该有用的,高速后水是相对有硬度的.

网友:
使用软点的杆体来作为虾腿的两根连接杆,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是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网友A:
以前在别的论坛看到的...借用一下图片啊..
估计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吧

网友:
呵呵
更有意思了  楼主的想法满创新的

我以后想做个试验试试、 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别的论坛看到的...借用一下图片啊..
估计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吧

是的,不过我的木工很差,泡沫和EPP的泡沫到是有,但要固定它们可不好搞。

网友B:
还有个办法,装个翅膀离开水面不就不会振动了,估计真要被群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装个翅膀离开水面不就不会振动了,估计真要被群殴了

可以的  就是近地(贴水)飞行的原理

不过模型太小了  不好实现
稍微有浪的话  就不是近水飞行  而是潜水了

网友:
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有点画蛇添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