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这些六七百的车床能干什么?

楼主(2006-09-14):
淘宝有几台这些小车床,六七百。我是车床超级初哥,请问这些小车床能做什么?除了
电机
还要配什么?能车离合杯吗?

网友A:
最好不要买这些手扳车床 偶就觉得这东西和牛头刨床一样,不是匀速进给的

网友B:
加工筷子和冰糕棒儿
金属钉子头和钟表零件等

网友C:
可以说只能车螺丝。
我在厂里有一台。夹头是专用的一种锁套,类似于电磨的那种夹头,最大只能车八九毫米直径的零件。

网友D:
这仪表车做简单的产品用的不过工装做的好能车到0.01精度以内

网友E:
六七百的是不是只能弄点简单的木头东西吧.

网友F:
可以买回来改造的!

网友G:
不如买台二手的大车,这种幼女级的最好别碰。

网友F:
这种手扳机器体积也不小的,便宜的就买一个回来改造,作一个法兰盘接卡盘就行.再买旧的(或者找人做一个)刀架装上去就能玩起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