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版主.

楼主(2006-09-14):
我近日买了个华科尔4#机按照软件程序和步骤都装好和设置好,但是连接上
遥控器
后操纵杆不起作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连的4#机的遥控器还是单独买的遥控器?

楼主:
4#机配的遥控器和两张光盘.

网友A:
4# 机 输出不是PPM信号,(是否可以通过PPJOY 玩 模拟器,我没有试过)
但 4# 机可以 通过小小的修改 连接市场上常见的 Carolbox ,飞鹰等模拟器,玩 G2,G3,XTR等。
修改办法看 我以前写的帖子
改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