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郁闷呀 !高手帮忙呀 !

楼主(2006-09-15):
前天刚买的华科尔60还没飞呢可是我发现尾舵有滑齿的现像可是打舵时又没事,只是在回中时.还有在微微的转动机身时它做锁尾动作时就会这样这是为何呀难道新机尾航就有问题?

网友A:
你确定是扫齿么?

网友B:
可能不是扫齿,而是陀螺仪发的调整指令引起的舵机动作吧

网友C:
可能是舵机的问题了。正常情况应该是没有这种现象的。换个舵机试试吧。如果不能换就把舵机拆开看看。这样问题应该清楚一点。

网友D:
换了舵机摇捍看看。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
扫齿应该是的 ,因为我的舵机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的齿轮应该是四五个齿轮吧在吱吱响的时候只看见离电机近的那两个在转连摇秆的却一动不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