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80A/60Ah电瓶能飞36#吗?

楼主(2006-09-15):
我的36#机用18A无刷电调,顶得住吗?用公式算了一下,好像才有5C放电,但不知对不对,公式如下:

电流/容量=C数;280/60=5C.如果行得通,以后就用电瓶来练习旋停了。这个电瓶是我小车的,试想一下,该电瓶马达都能起动,电直为何不能用?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用,但是电池要放在地上,用导线连接到直升机上。

网友A:
如果那线可以是无形的话,这电瓶同时接10架36#都能飞暴力3D了

网友:
还有连接线的问题,连接线要一定的长度,太大不好飞,小了电流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36#机用18A无刷电调,顶得住吗?用公式算了一下,好像才有5C放电,但不知对不对,公式如下:

电流/容量=C数;280/60=5C
不是这样算的,你的36#要是达到1C电流早就完蛋了,1C就有6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线可以是无形的话,这电瓶同时接10架36#都能飞暴力3D了

我有这种线卖,一条1000元,可以同时向20架飞机30米内输送电力1小时。楼上兄弟真会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36#机用18A无刷电调,顶得住吗?用公式算了一下,好像才有5C放电,但不知对不对,公式如下:

电流/容量=C数;280/60=5C
不是这样算的,你的36#要是达到1 ...

那一般电池都标出15C放电,那怎么解释呢?

网友:
15C是相对于容量来说的,如果2000mAh容量的电池,15C放电能力,说明它可以持续2 x 15 = 30A放电。

网友:
C数不是一定的  A数才是重要
C数要看容量对比 A数是直接的负荷能力
如果有一种电池 容量是 100000毫安 那么尽管是1C的放电也有100A电流输出 如果重量足够轻绝对可以用在飞机上

网友C:
注意飞机上加个电池配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飞机上加个电池配重,呵呵

还有忘了电线的重量和压降

楼主:
如果用10米的导线,一般会降压多少V(按12V计算)

网友:
铜线的电阻率是0。017欧,知道了长度,再知道截面积,还有平均电流大概10A,你用多粗的线就可以算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