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9650的尾管固定支架?

楼主(2006-09-15):
刚买了gy401+9650, 但是发现9650不能兼容原配的尾管支架。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9650的专用支架? 国外有卖, 但是邮递太慢了。
国内哪里有卖的? 谢谢。
就是这个东东:
http://www.helidirect.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366

网友A:
我一直用原配的装9650,不用4个孔都要固定的,两个孔就够了

楼主:
好怕两个孔安装会导致舵机盒损坏

网友B:
原配的支架可以用,上两个孔没问题,我的9253就是上两个孔。

网友C:
别怕!
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D:
我是用硬塑料片做了个安装架,然后把9650用强力双面胶粘上去
类似这个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