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宵的作品!!!!!!!!!!!!

楼主(2006-09-15):
成功地上传了6 个文件,将其直接拷贝到论坛里即可!

楼主:
以上是我一个通宵 8个小时的作品。
用那种方式代替舵角,控制精确度提高了不少,基本没有多余的晃动,不过炸机的时候可能会损坏舵机。
主翼是把KT板折叠过来得到的双层的结构,前沿加一层胶带,中间用4毫米的碳杆加强,整个的强度得到提升。
当然,整个机体的重量也上去了,感觉比泡沫一次成型的还重。
动力用2409-18 11。1  15C锂电,动力应该可以,还没试飞。

网友A:
楼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飞机没有翼型但是要做成2层呢,为了提高强度么??

网友:
手工不错!主翼中再加一加kt梁就更好了,可以做出翼型会更加好看和更加稳定的!!!

网友:
两层机翼中间衬一条梁,做成双突的

网友:
同问??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飞机没有翼型但是要做成2层呢,为了提高强度么??

可能本意是想做双凸翼吧??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纸!!!!!!!!!

强烈要求上图纸!!!!!!!!!

网友:
看起来应该不错,应该去做个飞行实验

网友:
增加重量的感觉很不爽,有没有办法作成双凸但不很重的机翼?

网友B:
楼主是先把钢丝弯好, 在确定舵机位置; 还是先固定舵机, 再量钢丝的长度? 那个长度如何确定的?

网友:
期待试飞图片或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试飞!

这种结构如果做成双凸翼型的话,翼型的精度很难保证,上下会不对称,本来的意图只是增加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先把钢丝弯好, 在确定舵机位置; 还是先固定舵机, 再量钢丝的长度? 那个长度如何确定的?

是先把钢丝弯好,长度是自定的 ,安装好以后,再以连杆的长度确定舵机的位置,这种工艺顺序有点儿猜着做的感觉,因为做的太仓促了,没想那么多。以后再做,就要先制定工艺流程。

网友:
那个连杆系统是怎么弄得,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清。麻烦楼住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建议楼主用挫把边缘挫平点~~~~~~~~~~~~~~~~~

网友:
机头太短尾力臂太长,重心调整可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