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力线的一个经验,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楼主(2006-09-15):
对于后推机, 动力相对小时, 如: 小于1/3推重比, 上推角需要大一些; 如果动力相对大一些, 如: 大于1/2推重比, 上推角需要小一些.

我之间一直认为反了, 小动力上推角做得小, 大动力的做的大.

结果, 今天飞的时候发现, 全油门时, 动力大了, 飞机总抬头, 升降舵推到底都不行. 想了想, 总结出来, 因为我一直没怎么用全油门飞过, 所以, 上推角大了没太大影响, 可以动力太强时, 影响就明显了, 这样的后果是对方向舵反应太过敏, 很容易失速炸机的.

小动力的, 今天是通过加大上推角, 才使飞机飞起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所有机都是角度为0。小、中、大油门都没有抬头,低头,而且没翼型也是一样

请问这是啥原因?

网友B:
我看见你的机子似乎都是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你的机子似乎都是3D?

记得曾有一个没翼型/KT的类似三角翼物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你的机子似乎都是3D?

是你小看我的贴而已吧!

顶个给你看,

飞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

小电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3#pid1578707

网友C:
火鸟有很大的下推角,而翼龙却有一点上推,在想想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鸟有很大的下推角,而翼龙却有一点上推,在想想为什么?

我看到火鸟没有下推角, 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上推角. 之所以做大, 估计是因为它没有升降舵需要靠动力控制升降.
翼龙没见过, 不知道上推角多大.

这两架飞机原理上略有区别, 相比较可能有些不太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