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真的是好鸟呀

楼主(2006-09-15):
从火腿丁大哥那买的
有半个月了飞了N次,也摔了N次.除了打断了一根碳纤平衡杆外,现在还是完好无损,今天下午爽飞一把,飞的太近把我的脚都打破了,机机摔了几个跟头.心想这下完了,一看,除了球头有点松外没有大问题,真是谢天谢地呀,后来我在球头上是涂了一层快干胶,干后,接上连杆非常的紧密,呵呵,如处女的一般.其实觉的太牢了也不好,这样摔了也没有多大事,如果太牢摔了就可能伤及零件了,我的机机就是,有好多次,一摔大桨就掉了,但装上了也没事,这样对零没损伤.这真是个独到之处呀,
还有就是充电问题:那说明书上说充70分就好了.我试了效果不好.我看要7个小时还行
总的来说是个好鸡呀

网友:
灌一个!!雷鸟确实不错!!充电不要太长时间。会把电池弄坏的,给你个忠告!!

网友:
不是说尾电机的锁尾的不行么?

网友:
雷鸟精确充电时间100分钟,过充电池会折寿的。

网友:
雷鸟是个好鸟,我的第一架飞机。。。

网友:
学我改成双无刷吧,就非常稳定了,要不然那尾电机实在不稳

网友A:
雷鸟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装的。。呵呵。。。我大大小小改了5,6个地方。。。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自己试验改良些东西。。。呵呵。。。感谢火腿丁。。。

网友:
雷鸟确实很结实~
我的平衡杆也折了,虽然有备用的,但那根是齐着平衡翼断的,于是重新接上调好间距,一飞~
没什么问题~
接着练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鸟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装的。。呵呵。。。我大大小小改了5,6个地方。。。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自己试验改良些东西。。。呵呵。。。感谢火腿丁。。。

具体问题是应该怎么改呀?
我的尾电机不太好使,改换什么比较好?

网友:
雷鸟真的不错``

网友:
平衡竿改成自行车钢丝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