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振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09-15):
这些管跟摩托车的排气管有区别吗?
谐振管是否就是一根空管而已?

网友:

谐振管是具有前段扩散锥管和后段收敛锥管密闭相接而成.有着精确的扩散角和收敛角,长度也有严格要求.低速管长些、高速管短些。因管的使用不同大有区别。极限状态使用的管,增益可达60%。一般使用的管,增益在5%—30%之间。管腔是空的。消音器是加装在尾管上的。为使外型清爽,有的谐振销音管在加工时把从扩散段与收敛段的结合部分等直径向尾部延伸,在超过收敛段尾管后,再做用于阻尼消音的隔板。
容易见到的。用于竞赛的二行程摩托车(无论公路赛还是越野赛车),用的是前者。用于在街道上行驶的二行程街车,用的一般是后者。现在街上跑的小型摩托车的排气管,为张扬野性,也采用了谐振管再加消音管的赛车形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的解说实在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