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用什么电调好??

楼主(2006-09-15):
电调又坏了,用了很多的牌子了,还是不满意。
请教各位用什么电调好??飞3d的

网友:
目前用原厂35G,感觉还不错。

去对岸找过,原厂用的还是多的,问题也不是太多。

网友:
用呀拖的35X带抗干扰的那中,,,,,这电调线性很不错,,,,,我以前也烧了好多个电调了,,,这种给我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A:
汗一个先,你们烧电调的人真多啊~我们这飞了真么多还没有烧电调的,不过用的都不是亚拓,用的都是好盈跟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先,你们烧电调的人真多啊~我们这飞了真么多还没有烧电调的,不过用的都不是亚拓,用的都是好盈跟凤凰`

也不是烧坏了,就是感觉线性比以前差了!飞着还老“喘”。
好盈的怎样?

网友A:
换个进角看看,重新设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进角看看,重新设定一下~

是吗?

网友A:
可以试试的,如过你是飞3D的,还是别用亚拓吧,换凤凰或者JAZZ的电调,暴力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的,如过你是飞3D的,还是别用亚拓吧,换凤凰或者JAZZ的电调,暴力许多~

JAZZ哪里有卖

网友B:
用过phoenix电调才知道什么是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phoenix电调才知道什么是暴力

贵啊

网友C:
要想飞得爽,上凤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想飞得爽,上凤凰吧........

凤凰的用呀拖上感觉不好,我也有个凤凰45A的扔在那里没有用,,,,那位兄弟要便宜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用呀拖上感觉不好,我也有个凤凰45A的扔在那里没有用,,,,那位兄弟要便宜出了...

要,便宜点扔过来。

网友:
凤凰的我也用过,感觉一般!!价格还贵.

网友E:
好盈40A啦!绝对好飞、线性好、启动可设置。

网友:
我用了几个牌子的电调,原厂的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用呀拖上感觉不好,我也有个凤凰45A的扔在那里没有用,,,,那位兄弟要便宜出了...

是哪里感觉不好捏?
不过国内能买到的也就是凤凰了,一般般,很多欧洲大厂的电调都没有,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40A啦!绝对好飞、线性好、启动可设置。

具体是什么型号?好盈的电调还不错的,不知飞直升机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好盈的电调还不错的,不知飞直升机怎样.

好盈40A我用很久了,28A的也在用,反而亚拓的35A退役了(不明原因保护断电),
好处:
启动柔和,不会甩尾.40A的温度非常低!
缺点:
40A重了点,启动有时不太顺畅(配430LF).
如果给我选一定是好盈,飞了几百次了,没碰到过空中断电的情况.

网友:
电调用下来,凤凰和好盈是最舒服的,不会碰到什么烦心事.

网友(2006-11-09):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用呀拖上感觉不好,我也有个凤凰45A的扔在那里没有用,,,,那位兄弟要便宜出了...

多便宜?仍过来

网友:
好赢还是不错的

网友F:
35X好,我有2个35G和一个35A 都是SE换下来的,有人要吗?

网友:
35G多少米米啊?

网友G:
呵呵,我用的和JK的一样,QUARK33A
这个电调感觉非常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用的和JK的一样,QUARK33A
这个电调感觉非常爽哦。。。。

这个电调是不错。就是买不到。

网友:
还是好盈的吧,性价比不错的!售后服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35X好,我有2个35G和一个35A 都是SE换下来的,有人要吗?

短信个价看看是否买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