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克拉克Y 机翼 ?

楼主(2006-09-16):
小弟在网上看见有些机翼说什么克拉克Y型请是什么意思?还有哪些代表机翼型号的代语?能全部说下吗?

网友:
机翼剖面的形状叫做翼型,克拉克Y是一种平凸翼型(下弧面后段平直,上弧面凸起),其他翼型知识可以找相关书籍学习,今年的《航空模型》就有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
说两句。
第一句:翼型分为对称翼型,双凸翼型,平凸翼型,凹凸翼型,S翼型等。克拉克Y是平凸翼型其中之一。
第二句:普及航空模型知识“要从娃娃抓起”。

网友:
克拉克Y是一种平凸翼型

网友:
Airfoil name : CLARK Y

Upper  X          Upper Y
0.00000        0.00000
0.05000        0.23390
0.10000        0.37271
0.20000        0.58025
0.40000        0.89238
0.80000        1.37350
1.20000        1.78581
2.00000        2.53735
3.00000        3.30215
4.00000        3.91283
5.00000        4.42753
6.00000        4.87571
8.00000        5.64308
10.00000        6.29981
12.00000        6.86204
14.00000        7.34360
16.00000        7.75707
18.00000        8.10687
20.00000        8.39202
22.00000        8.61433
24.00000        8.78308
26.00000        8.90840
28.00000        9.00016
30.00000        9.06804
32.00000        9.11857
34.00000        9.15079
36.00000        9.16266
38.00000        9.15212
40.00000        9.11712
42.00000        9.05657
44.00000        8.97175
46.00000        8.86427
48.00000        8.73572
50.00000        8.58772
52.00000        8.42145
54.00000        8.23712
56.00000        8.03480
58.00000        7.81451
60.00000        7.57633
62.00000        7.32055
64.00000        7.04822
66.00000        6.76046
68.00000        6.45843
70.00000        6.14329
72.00000        5.81599
74.00000        5.47675
76.00000        5.12565
78.00000        4.76281
80.00000        4.38836
82.00000        4.00245
84.00000        3.60536
86.00000        3.19740
88.00000        2.77891
90.00000        2.35025
92.00000        1.91156
94.00000        1.46239
96.00000        1.00232
97.00000        0.76868
98.00000        0.53335
99.00000        0.29690
100.00000        0.05993

Lower X         Lower Y
0.00000        0.00000
0.05000        -0.46700
0.10000        -0.59418
0.20000        -0.78113
0.40000        -1.05126
0.80000        -1.42862
1.20000        -1.69733
2.00000        -2.02723
3.00000        -2.26056
4.00000        -2.45211
5.00000        -2.60452
6.00000        -2.71277
8.00000        -2.84595
10.00000        -2.93786
12.00000        -2.99633
14.00000        -3.02404
16.00000        -3.02546
18.00000        -3.00490
20.00000        -2.96656
22.00000        -2.91445
24.00000        -2.85181
26.00000        -2.78164
28.00000        -2.70696
30.00000        -2.63079
32.00000        -2.55565
34.00000        -2.48176
36.00000        -2.40870
38.00000        -2.33606
40.00000        -2.26341
42.00000        -2.19042
44.00000        -2.11708
46.00000        -2.04353
48.00000        -1.96986
50.00000        -1.89619
52.00000        -1.82262
54.00000        -1.74914
56.00000        -1.67572
58.00000        -1.60232
60.00000        -1.52893
62.00000        -1.45551
64.00000        -1.38207
66.00000        -1.30862
68.00000        -1.23515
70.00000        -1.16169
72.00000        -1.08823
74.00000        -1.01478
76.00000        -0.94133
78.00000        -0.86788
80.00000        -0.79443
82.00000        -0.72098
84.00000        -0.64753
86.00000        -0.57408
88.00000        -0.50063
90.00000        -0.42718
92.00000        -0.35373
94.00000        -0.28028
96.00000        -0.20683
97.00000        -0.17011
98.00000        -0.13339
99.00000        -0.09666
100.00000        -0.05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