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的主轴间隙怎么调节?

楼主(2006-09-16):
买了个旧的0618,但主轴间隙挺大的,记得以前有人说过调哪个轴套,找不到那个帖了

楼主:
主轴是这样的

网友A:
松轴瓦外侧螺母,紧内侧螺母

网友B:
哇塞 这么麻烦啊
2F的第三张照片好有朦胧感 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动物在卵中呢 呵呵 异形?
laopao回来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轴瓦外侧螺母,紧内侧螺母

对,同时还要注意兼顾调整轴向间隙(松或者紧尾端螺母)。

调整要仔细,各螺母要一点一点试退和一点一点上紧。
退、紧螺母用月牙扳手,没有的可以用小铜棒轻轻敲打退或紧。
调合适的感觉应该是手感滑畅,径向无跳动,轴向无窜动。
能打表检查更好。
调合适后油杯要加油先以慢速再以高速运转发热不超过60℃为好(是旧机的油路必须先检查是否畅通有否堵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塞 这么麻烦啊
2F的第三张照片好有朦胧感 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动物在卵中呢 呵呵 异形?
laopao回来啦? 呵呵

还没,在京东做一工程,十一后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 这么麻烦啊
2F的第三张照片好有朦胧感 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动物在卵中呢 呵呵 异形?
laopao回来啦? 呵呵

用手机照的,效果确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