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尾翼、后掠角为何为何能横向稳定?

楼主(2006-09-16):
如题,高手请赐教!

网友A:
垂尾影响纵向安定性,后掠角影响横向安定性.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简单了啊,说详细点 我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平尾后角阻力使飞机横向稳定啊,内似3通飞机机翼的上反角可以保持飞机平衡一样

网友C(2007-06-09):
你可以把尾翼理解为是个小机翼,但是因为距离重心远,杠杆作用大。
其产生的空气动力作用下的转动力矩和不稳定因素造成的转动力矩相反,所以有安定作用。
例如:飞机被风吹,抬头:那么尾翼迎角加大,其产生的升力加大,使得有个让飞机绕重心下转的力矩。
后掠角:这个比较难写,要写很多。总之就是例如:飞机如果因为干扰往左边倾斜,那么将侧滑,气流从飞机左斜方向而来,因为后掠角的原因,左边机翼升力大于右边,这样就会抗拒干扰...

网友D:
LZ搞错了,垂尾和后掠翼可以提供航向稳定性,不是横向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