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推油门是主螺距和尾螺距是不是都一起变化的呀??!!!!谢谢!!

楼主(2006-09-16):
请问在推油门是主螺距和尾螺距是不是都一起变化的呀??!!!!谢谢!!

网友:
原则上应该是!
不过现在的飞机尾翼的变化都已经由陀螺仪控制,所以不必理会这么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推油门是主螺距和尾螺距是不是都一起变化的呀??!!!!谢谢!!

不要说你的是ff6。

现在上下跟轴都不用了。谁让科技月来月发达。

网友:
有陀螺,没关系,不是前些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使用陀螺要把尾翼混控关了吗?

网友:
使用陀螺当然要将尾翼混孔关闭。

网友:
应该是要看情况了。。。现在的陀螺,例如gy401,一般都是感度遥控可调。在发射机的感度通道,一般来说行程在0%-50%是一般模式。这种模式下陀螺仪会根据机尾的旋转速度来对尾巴进行修正。机尾的旋转速度越快,陀螺仪的修正量也就越大。当飞机油门增大后,飞机机尾就会因为发动机功率变化造成的反扭矩变化而摆动。只有当陀螺感知到机尾有速度后,才会作出修正。这个修正仅仅是针对速度的。所以当机尾不摆时,修正停止。但机尾不会回到原来位置。这不能达到我们不想让机尾不摆的初衷。所以这时这时需要尾舵混控,也就是人为地让尾舵跟随油门的变化而变化。当油门增大时尾舵也相应地增大,来克服反扭矩。而陀螺的作用这时仅仅是衰减尾舵因为其他原因而造成的不稳定,但不能完全消除外来影响。      当发射机感度通道行程在50%-100%时是AVCS模式,也就是尾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陀螺仪会根据尾巴的位移量来进行修正。这时外来影响会被完全消除,包括发动机功率变化而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如果你还用混控,当推油门杆时尾舵通道也跟着动作。陀螺会认为你在操作尾舵而对尾舵机输入除修正之外的额外信号。所以这时尾巴反而会摆。所以在avcs模式下一定要关闭混控。

补充:现在的陀螺工作原理无非是这样的:传感器是角加速度传感器,然后陀螺内置微机对角加速度积分,一重积分就是角速度传感器,也就是所以的一般模式下的陀螺。二重积分就是角位移传感器,也就是所谓的AVCS陀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