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精密电路板专用台钻

楼主(2006-09-16):
钻电路板用,可以钻软金属比如铝合金散热器。今天晚上完工。主要精力都花在如何使夹头同心的问题上了,还好都解决了。
参数:
电压:15V
功率6W
电机转速:10000转左右
减速比6:1
主轴直径3mm
主轴轴承3*6*4mm 2只
最大钻孔直径3mm(铝合金)
夹持范围:0.5-3mm
最大钻孔深度10mm
台面尺寸95*140mm
进给方式:斜齿轮齿条

图中夹的是1mm钻头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要顶一下!

网友:
漂亮~夹头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自己做的啊,太高了!

网友:
很好 电机什么型号?夹头是电磨用的那种头?

网友A:
漂亮!

底座是硬盘盖?

网友:
电机象光驱里用的

夹头设计巧妙,如何制造。楼主开厂子卖夹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底座是硬盘盖?

呵呵被你看出来了。
本来是打算用铝合金板精心铣制一块底座,但想想毕竟只是用来钻电路板,没那么高要求。正好手头有个废硬盘于是就......

楼主:
夹头是自己做的。夹头材料是打印机光杆,铣出来凹槽为了拧紧方便。小夹套是45钢。切口是用直径40mm厚度0.4mm的切口铣刀铣削出来。最后热处理淬火,用砂纸的背面抛光再抛光。
(原来有个小电钻,仿照它的夹头做的。)

电机....电机就是光驱的进出仓电机拉。长3厘米宽2厘米轴2mm,一开始以为力矩不够所以加个减速获得大力矩,结果发现其实不用减速也可以钻电路板,那样就可以做的更小更小。不过现在可以钻铝合金和铜拉。

网友:
厉害

你那个架子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夹头是自己做的。夹头材料是打印机光杆,铣出来凹槽为了拧紧方便。小夹套是45钢。切口是用直径40mm厚度4mm切口铣刀。最后热处理淬火,用砂纸的背面抛光再抛光。
(原来有个小电钻,仿照它的夹头做的。)

电机 ...

那个切口是用直径40mm厚度可能是0.4mm的切口铣刀切的吧。

网友:
不错不错加个鼓励!
对于小钻头来说转速还可以再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切口是用直径40mm厚度可能是0.4mm的切口铣刀切的吧。

恩,我写错了,厚度是0.4mm ,已经改正
这个铣刀用来做金属切断效果不错,但进刀量不能大。

楼主:
谢谢孕妇老大哈
其实想做这个小钻主要是因为看了你的那台显微镜台钻中毒太深难以自拔......

网友:
漂亮的小东东!^_^

网友:
lz好手艺啊。,

网友:
好漂亮,和那台显微镜台钻一样漂亮!

网友:
呵呵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滑轨是如何做的这可是关键。

网友C:
好,钻夹头和大齿轮、钻臂之间是如何连接的也是一个难点吧?
再上个图吧!

网友:
哎 牛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作出这水平的作品啊!

楼主:
小s:loveliness:  小s:loveliness:  小s:loveliness:

俺看你的铣床直流哈喇子,赶紧做点PPMM出来让哥们瞧瞧。
俺这个台钻本来不是这样。用铝合金块铣了2个固定座连轴套架,蛮漂亮的,但夹上台钳开铣电机固定槽的时候夹的太紧了一不小心就断了!断了一次还不够,第二个架子马上搞定准备钻顶丝孔的时候又给夹断了!得,全扔锅里化了吧。这下没材料了,只能用光杆搭个架子了,就成了现在这样。
等俺忙完这一阶段,把工作室从基层搬上来时,有窗户时,有音乐听时,再搞台能钻铁能铣铝合金及铜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钻夹头和大齿轮、钻臂之间是如何连接的也是一个难点吧?
再上个图吧!

不,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根轴,上面固定齿轮座,中间塞轴承里,下面连上夹头。
固定方式就是用顶丝了。
齿轮与齿轮座之间是紧配合,压上去后再加热一下,就固定了。
自己做的话,如果力矩尚可,尽量不要加减速。高速钻小孔。
明天晚上我尽量照点图片。

网友:
硬盘做底座,真不错,楼主做来卖好了。

网友:
升降机构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D:
我有一小台钻,很小的,钻电路板很好,

网友:
佩服楼主的小创意,学习中.

网友:
hen  you  创造里

网友(2007-01-30):
转速似乎有点低了...才1667转/分

网友:
斜齿轮齿条在哪里能买(找)到?

网友:
制作很精美,欣赏了。

网友:
夹头不错,可以帮我做一套吗,我想用3MM的后孔.

网友:
要是能数控的就更好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自制线路板了,以前都是直接用手拿电动机夹个小转头打的,经常打偏,一不小心还把铜泊打掉

网友(2007-10-31):
是个很实用的机器

网友(2008-02-13):
学习,夹头做的漂亮!

网友:
论坛里都是强人,06年的帖子都顶起来了

网友:
超级好床,有没有制作过程??????????

网友(2009-08-12):
太佩服了!太专业了!
夹头和滑轨是难点吧?(尤其是夹头)

网友:
PCB 打孔 要求高精度,高速 这钻恐怕难

网友:
楼主厉害~~~
是用普通台钻改造的吗??

网友:
家里有个废光驱,“光驱的进出仓电机”倒是有了,可是夹头到哪里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小台钻,很小的,钻电路板很好,

啥样的?介绍下?

网友E(2012-08-15):
美,但线路板的钻头一般后柄是3.15的,

网友F(2012-10-25):
拿几个钻头出来完了,

网友G:
精度不错 上0.15的钻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