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又便宜的里电充电器推荐?

楼主(2006-09-17):
我有一个ESKY 103A 菊黄色的 里电平衡冲,
据说这个容易充坏
电池
?
是不是真的? 如果就用这个充,但是控制好充电时间,只充到98%左右就拔掉电池,这样可以吗?

网友A:
4cx 可以了

网友B:
平衡充模块的输入电压如果不准确的话,其实用这个模块也没什么大意思了.结果是每个电池的电压都一样了,但都过充或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