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HBX1:16油动卡车的 朋友进来一下

楼主(2006-09-17):
我最近想买辆油车   看到着款车  比较小巧 很想问一些关于它的问题
1.原装遥控带不带 例如2PHKA的 各种微调
2.原车舵机的 参数说明
3.排气管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带内胆吗?
4.车子耐不耐玩  以及整体的做工 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想买辆油车   看到着款车  比较小巧 很想问一些关于它的问题
1.原装遥控带不带 例如2PHKA的 各种微调
2.原车舵机的 参数说明
3.排气管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带内胆吗?
4.车子耐不耐玩  以及整体的做工 怎 ...

我有一辆,1遥控的功能很多还带有ABS刹车。2说明书里面有。3排气管是塑料的,有金属排气管可以升级。4别人的我不知道,我玩了差不多一个月撞坏了两个轮鼓。这车从设计 结构 做工明显比海搏星以前的产品进步了很多。这车的结构设计是比较耐撞的,但也有它的不合理,如果前舵机坏了要折上面的金属板才能拿下来,如果后舵机坏了要折电子设备箱才能折舵机,所以比较麻烦。还有四条避振没有八条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辆,1遥控的功能很多还带有ABS刹车。2说明书里面有。3排气管是塑料的,有金属排气管可以升级。4别人的我不知道,我玩了差不多一个月撞坏了两个轮鼓。这车从设计 结构 做工明显比海搏星以前的产品进步了 ...

真的带ABS?那舵机能达到一秒点刹的次数么?

网友:
带ABS的遥控很多。比如FTB3PK,三和的M8,M11等等。但是用ABS舵机会提前下课

网友(2008-03-22):
我也有一辆 动力很好 就是发动机不好调 用了ABS就不能漂移了  用AB胶把轮子里面加固下 撞也没事了 单要注意避震 容易撞坏

网友:
我也有一辆,但是准备卖掉,来个大的,ABS可以设置频率的,一秒??太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