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焊高手,请进来指导一下.....(上图了,请各位专家汇诊,谢谢呀!!!)

楼主(2006-09-17):
我买了一台氩弧焊机,买了一个14升的氩气瓶,(今次加气好像被骗了,气压只有10.),试烧一些简单的焊,天呀,发黑得紧要,哎....还焊接不起来,对底我那里出错呀?????????为什么看着人家搞工程的焊不锈钢多么轻松,请高手流一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焊机焊手弧焊正常.焊纹精美.

就是这台焊机了!!!!!!

这就是我随便焊的效果.是不是发黑得很要紧?

这张清晰点.

我是不是碰到奸商了????

网友A:
哈哈!你浊刻学会了吗?冲击钻修好了吗?学了一半换了永远学不会的.

网友:
去外边找个加工的地方问问师傅不就行了

我想这个人懂的估计少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俺有许多专业搞焊接的朋友一起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浊刻学会了吗?冲击钻修好了吗?学了一半换了永远学不会的.

冲击钻修了好.刻蚀还没开始,谁学了一半换了?

LAOPAO,明天上照片.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再具体介绍一下!也想学习一下氩弧焊接!

网友B:
气压什么设置是看你电焊机的说明书,还有管子要接好不要漏气。

焊接之前先看看焊枪里面是不是出气啊。因为焊接有气体保护的,焊接之前出气保护,焊接完后再延迟关闭保护。

看看你的焊机是不是这么工作的

照里符合这个过程的焊接不会发黑的。

你可以试试不用气体保护焊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不用气体就是发黑的。

用氩气的目的一个是保护焊接面,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电极:钨钢针!~

我由于觉得氩气瓶押金太贵(700)所以买了个氩弧焊机一年了还没用。。不过单位里的焊机比较好,气体很多,就是不能拿回来用哦

网友:
如果气体本身没问题的话, 就是操作问题,,焊完后不要急这把焊枪移开,,要等气体延时保护吹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什么设置是看你电焊机的说明书,还有管子要接好不要漏气。

焊接之前先看看焊枪里面是不是出气啊。因为焊接有气体保护的,焊接之前出气保护,焊接完后再延迟关闭保护。

看看你的焊机是不是这么工作的

...

气压一般是怎么设置?有气体出,焊接之前是出气保护,焊接后也是延迟关闭,钨钢针引弧时无论我调的电流多大都会烧红得很利害,哎.......我都快失去信心了.想找一个内行的人指导却找不到呀.,我也觉得押金太贵,所以买了一个14L的小钢瓶,谁知我还没有成功焊接,气压已经跌到去5的位置.我测试只不过是用了.15分钟左右.天呀....哎.相机忘记了带回来,要明天才能上图了.我正在怀疑我的焊机是不是坏了?哎....

网友:
气体不纯的可能性最大,空瓶充气前最好抽真空。

网友:
你的开的气流量是多少?你是点焊还是连焊?电流开多大?

网友:
是气有问题

气是个大问题,它会把电极和把子搞坏的。

网友B:
应该是气的问题,如果是氩气,焊接的不会发黑的,

除非js给你的是压缩空气。。nnd。。估计是js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气的问题,如果是氩气,焊接的不会发黑的,

除非js给你的是压缩空气。。nnd。。估计是js的问题了。。

各位高手,请看看上面的图.感谢呀.

网友C:
俺不是搞焊接的,看图片感觉还算正常,焊不绣钢颜色会好很多。自熔电焊适合薄板,焊厚板要用焊条。新瓶气压应为15Mpa左右。若说的不对俺明天再问专家们,他们每天进行大量的各种碳钢、合金钢及不锈钢的氩弧、电弧焊。

网友D:
你上面焊的材料是不锈钢的吗?有可能是你的针出来太出来了!一般只是针的直径的1倍左右!还有你可以连按开关,看一下气压表上的钢珠上到什么位置,一般要有一格以上才好点,还有你焊时停的时候不要把枪移走那么快,等它的气喷完再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焊的材料是不锈钢的吗?有可能是你的针出来太出来了!一般只是针的直径的1倍左右!还有你可以连按开关,看一下气压表上的钢珠上到什么位置,一般要有一格以上才好点,还有你焊时停的时候不要把枪移走那么快,等它的 ...

钨针高度是4MM-5MM,是根据说明书的要求的,钢珠都去到顶了.我焊到它不出气再拿走了.哎.还是没有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不是搞焊接的,看图片感觉还算正常,焊不绣钢颜色会好很多。自熔电焊适合薄板,焊厚板要用焊条。新瓶气压应为15Mpa左右。若说的不对俺明天再问专家们,他们每天进行大量的各种碳钢、合金钢及不锈钢的氩弧、电弧 ...

大侠,我也是焊薄板,焊接不起来呀.如果能焊起来,发黑我都不管了.起弧后根本不能将两条方管焊在一起,电流已经很大了.再大就会烧穿不锈钢管

网友:
哎,相中你那台(德伟?)砂轮切割机了。下料的好东西。

网友E:
   我用180P也遇到这个情况了,后来改200P才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180P也遇到这个情况了,后来改200P才好些,

   专家快点出来说出原因吧.专家都到那里去了.???~!?@?~@?~?@~?@~?@~?@~?@~?@

网友:
找商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焊的材料是不锈钢的吗?有可能是你的针出来太出来了!一般只是针的直径的1倍左右!还有你可以连按开关,看一下气压表上的钢珠上到什么位置,一般要有一格以上才好点,还有你焊时停的时候不要把枪移走那么快,等它的 ...

钨钢针是太出来了。。。

网友A:
你一点都不懂氩弧焊啊!!!按你照片上焊机接线都错了!焊枪要接在第二个接头上,开关要向上扳.没法上图给你看.(老版能上,现在不能上了!问版主为什么?)

网友:
焊枪的帽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点都不懂氩弧焊啊!!!按你照片上焊机接线都错了!焊枪要接在第二个接头上,开关要向上扳.没法上图给你看.(老版能上,现在不能上了!问版主为什么?)

老板,你没事吧.我拍照片的时候用在用电弧焊呢,焊不锈钢我当然知道接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你没事吧.我拍照片的时候用在用电弧焊呢,焊不锈钢我当然知道接在那里.

你吃饱了没事啊!想要别人帮你解决问题竟如此回话!!学技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花点本钱吧,去请个师父来教你.再花几个月的时间练习,烧几瓶氩气,慢慢就会了,想在这问几句就学会是不可能的,发图的时后要把你在做的机器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吃饱了没事啊!想要别人帮你解决问题竟如此回话!!学技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花点本钱吧,去请个师父来教你.再花几个月的时间练习,烧几瓶氩气,慢慢就会了,想在这问几句就学会是不可能的,发图的时后 ...

我做错了什么??????   ,我也想请个师傅,但穷呀!在这里大家交流一下可以学到好多知识的.这里很多热心的同学呀!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别激动,别激动,呵呵,慢慢来,别吵架。

我一开始也用180P ,发现180P的氩弧焊不好用,但是当时我也才拿焊枪,没什么把握,更多的从自己技术上找原因,后来询问厂家,厂家说180P的设计和200P的设计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表面参数只差20A 但是实际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 狠狠心换了200P,回来一试,发现确实好用了很多,特别是用脉冲焊接,180P和200P 确实是2回事。

网友D:
针不用那么长的,1MM就可以啦!我的点焊一般是露出0.5MM,连焊才1.5MM这样子.还有你说你的钢球到顶,那是气太大了,怪不得你的气那么快完!你要把材料焊在一起,你买到焊丝没有?

网友:
200P的一般要多少米?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针不用那么长的,1MM就可以啦!我的点焊一般是露出0.5MM,连焊才1.5MM这样子.还有你说你的钢球到顶,那是气太大了,怪不得你的气那么快完!你要把材料焊在一起,你买到焊丝没有?

听小李探花说不会错,针太长了。氩气的作用是防止焊接处被空气氧化或氮化。焊针伸出过长或气压过高等会造成氩气逸散。理论上氩气在焊咀周圈均匀喷出对熔区是一个包围保护圈,故正常的焊口没有过深的氧化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不用那么长的,1MM就可以啦!我的点焊一般是露出0.5MM,连焊才1.5MM这样子.还有你说你的钢球到顶,那是气太大了,怪不得你的气那么快完!你要把材料焊在一起,你买到焊丝没有?

焊丝买了.哎....小李,你能不能上一张你焊好的不锈钢焊给我看看呀.看看你的效果是怎么样?谢谢各位帮小弟诊症.

网友:
怎么一张图看不到

网友:
我没有图呀,我的焊接水平也是菜鸟级呀!我的连焊的焊缝也是淡黑色的,只有点焊才有金黄色的焊点!焊缝要用角磨机磨过才会发亮的!外面那些不锈钢装修的也是要经过抛光的!

网友:
正常,亞氣大瓶用過氣喉過落小瓶為安全通常都不全載

.

网友:
焊接薄板子时,少量焊接的情况下,可以在板子上裁剪下一条做焊丝。而且,材料相同更容易溶合。记得,裁减得不要太宽。

网友:
用的是1mm烏針,4mm瓦杯嗎?電流多大,10A?5A?太小了吧,烏針角度也不夠銳利.

网友:
气开的不足时,焊点表面会产生大量氧化气孔。焊接前你可以简单测以一下:先打开气瓶,调节指针到大概合适的位置,用手指按住焊钳上的按钮,听一下有没有气体流出的声音,看看玻璃管的小钢球是不是被气流顶起来,并在玻璃管的中间位置悬浮,如果不在就调整!如果不是气体的质量问题,那么气就调好了!电流不足时,产生的热量不够,熔化不了金属,结果就是焊不起来!通过看图我也觉得你的焊针确实伸出过长,平面焊接伸出一毫米多一点就行了。焊针在使用过程中会因为流过大量的电流而发红是很正常的。焊接完成后不要急于把焊枪移开去看成果,要停上两三秒钟!顺便说一句,既然是焊接工作,一定要买正规的焊帽,以保护眼睛!

网友F:
看了图片

不象是气的问题,如果连焊的话都有黑,我焊的也是这样差不多,把电极再尖点,如焊平面,调极尖和护套一样平就可以,用时把子小于90度(用调角度来变电极和工件的间隙),用大电流来点焊,0。5秒左右,焊的好就不会有黑,重要的是多练习才能焊的好,手上的功夫,还有是焊机冲击电流小也不好用,和机机的型号和牌子有关,你把电流调最大点点试试,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象是气的问题,如果连焊的话都有黑,我焊的也是这样差不多,把电极再尖点,如焊平面,调极尖和护套一样平就可以,用时把子小于90度(用调角度来变电极和工件的间隙),用大电流来点焊,0。5秒左右,焊的好就不会 ...

如何控制电流的时间?感谢各位的解答呀.

网友:
就是手上的开关呀

点点点。。。。。。。。。 两工件的间隙越小越好,如需满焊要先点后焊防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