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品市场买了一些做铣的东西,不知行否?

楼主(2006-09-17):
图上面那个东西是车床上的小拖把,大概重有19斤。

图中间一个是500毫米长,18毫米粗的丝杆。

图下面一个是510毫米乘以80毫米宽乘以25毫米厚的一块钢条,不知此物原来是做什么用的。俺在此物上用钻床打孔都打不动,钻花都已经钻坏了。不知哪位知道这是作什么用的?什么材料?
我看它样子很标准,就打算用它来做小铣的立柱。

网友:
那块钢条多少钱收的?做导轨应该不错

楼主:
2块一斤,13斤。

网友:
继续追加投资

把剩下的零件都买回来吧

网友A:
510毫米乘以80毫米宽乘以25毫米厚的一块钢条
应该是剪刀的下面的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面那个东西是车床上的小拖把,大概重有19斤。

图中间一个是500毫米长,18毫米粗的丝杆。

图下面一个是510毫米乘以80毫米宽乘以25毫米 ...

把那铁条铸成剑,能和倚天屠龙争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上面那个东西是车床上的小拖把,大概重有19斤。

图中间一个是500毫米长,18毫米粗的丝杆。

图下面一个是510毫米乘以80毫米宽乘以25毫米 ...

小拖把做铣不好用,行程太短了。我原来都有个4寸十字平口钳,现在都重新托老云买了个十字工作台,
原来的十字钳准备改成自制车床的拖板。你的拖板能纵横都能正常移动吗?想用十字台钳和你换图片上的小拖板,换不?免得彼此都要改了。

网友:
忘了贴自己十字钳的图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2%BB%CA%C7%BA%A3

网友:
哈~~~刚才看了你的帖子,钻改铣的那篇,真是厉害啦!!赞一个!!
呵呵~~也看到你的十字台钳啦!!

另外,我是常德的。离你很近啦!

网友C:
这钢条做立柱应该很合适。
但,如何加工呢?HSS干不动的话只能线切割或买硬质合金钻头及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毫米乘以80毫米宽乘以25毫米厚的一块钢条
应该是剪刀的下面的一条.

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买的时候有两块包在一起,其中一块有一点斜角,可能是上刀片,我看另一块比较规整,于是买了这一块,可能是剪板机的刀片。硬度可能相当高,可能是高碳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钢条做立柱应该很合适。
但,如何加工呢?HSS干不动的话只能线切割或买硬质合金钻头及铣刀...

我干脆用切割机切成我需要的长度,再利用它原来的孔固定我需要固定的东东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拖把做铣不好用,行程太短了。我原来都有个4寸十字平口钳,现在都重新托老云买了个十字工作台,
原来的十字钳准备改成自制车床的拖板。你的拖板能纵横都能正常移动吗?想用十字台钳和你换图片上的小拖板 ...

我用这个车床小拖把不是做铣床的拖把,而是利用它的燕尾槽改成铣床的上下升降机构,不是作拖把用。

钻改铣手动还能用,但改为数控就有点麻烦啦。谢谢!

网友:
图太慢,回个贴子试一下

网友:
下图那个是剪板机上的剪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