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滑动力选配

楼主(2006-09-17):
买了个大电滑正邮寄过来,

尺寸: 2.6M*1.25M
动力:2908外转无刷电机
电池:3300MA 15C 11.1V里聚电池
从来没玩过大飞机,大家帮我看看动力选配有问题吗

网友A:
楼上的飞机好漂亮
价格pm一下
另外有必要3300mah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飞机好漂亮
价格pm一下
另外有必要3300mah的电池吗?

电池大点时间长哦...不过15C的有点浪费,价格嘛....已经PM了

网友B:
楼主价格pm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飞机好漂亮
价格pm一下
另外有必要3300mah的电池吗?

需要这么大的电池,因为2908的三串锂电带个10*5左右的桨都30几安电流,还有2908的合理最大拉力1.2-1.6kg,还是上2915更合适些,这样一来电池的余量并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上这么大的电池重心还未必配平得过来,还照样得准备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价格pm一下

价格大概说一下:空机在500多,HIMODEL买的,服务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这么大的电池,因为2908的三串锂电带个10*5左右的桨都30几安电流,还有2908的合理最大拉力1.2-1.6kg,还是上2915更合适些,这样一来电池的余量并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上这么大的电池重心还未必配平得过来, ...

就是说还是轻了,这么大电池重心还压不过来吗?郁闷。电池用4000MA够了吗??,再不够把原来小电池都并联装上。。因为电机我已经有了,不想再花太多的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这么大的电池,因为2908的三串锂电带个10*5左右的桨都30几安电流,还有2908的合理最大拉力1.2-1.6kg,还是上2915更合适些,这样一来电池的余量并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上这么大的电池重心还未必配平得过来, ...

句句在理,而且锂电最好悠着点用,不怕有余量

网友:
飞机挺漂亮的

哈哈...........

楼主:
有谁玩过此机吗?说一下要用多大的电池配重?。。!!谢谢,电池即使8000MA也再所不惜啊------因为可以报销的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还是轻了,这么大电池重心还压不过来吗?郁闷。电池用4000MA够了吗??,再不够把原来小电池都并联装上。。因为电机我已经有了,不想再花太多的米。

轻不轻还看怎么装,到时按需而定吧.只要大概记住原同重量的锂电是原建议镍氢电容量的3倍就够了,电机也至少轻一半.

飞滑翔机上压重是很自然的事,根据不同风力和场地来加,一点也不丢人.

并不同规格的小电池上去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飞这么大的滑翔机,留空多久不是看电池容量而是看技术,电池只是用来爬升和救急用的,平飞不怎么掉高的才对.所以用镍氢电池虽然只有1/3容量(同重),正常飞行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D:
呵呵,这个飞机的装配及调试涉及很多细节,如果你以前没有这种飞机的装配经验就加我QQ好啦   4254518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飞机的装配及调试涉及很多细节,如果你以前没有这种飞机的装配经验就加我QQ好啦   42545187

呵呵,我也很想请教,只可惜没QQ

网友:
用 4000毫安 15C的 重量 大约300G  ~~~

网友:
嫌 不够重 找我 可以 2组一起上 啊哈哈~~~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指点
呵呵,电池改成4000MA的了,324g,另外还有一组3E的2200MA到时候可以的话并上去一起用,东西都还在路上....期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指点
呵呵,电池改成4000MA的了,324g,另外还有一组3E的2200MA到时候可以的话并上去一起用,东西都还在路上....期待....

呵呵,大小电池不宜并联使用看来楼主听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大小电池不宜并联使用看来楼主听不进去啊....

这回听进去了,我回慎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