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6-09-17):
请问:可以正吊了,那是先练反吊还是之间练扭力滚呀?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几个方向的吊机都没有问题了,才去练习扭力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几个方向的吊机都没有问题了,才去练习扭力滚!

谢谢!!!!!!!!!!!!!!!